分析其中的技术含量----群体控制飞行

楼主(2012-02-07):
在视频网站看到的,请高手分析其中的相关技术!

  • · 素材|主题: 33, 订阅: 1

网友A:
阿拉这个东西看不到你视频,是类似巡航导弹的领弹吗?海里的AUV进行群体性攻击的时候,也有领弹,

领弹接卫星指令,发表攻击令,领弹被击落,逻辑系统会自动提升一个领弹,飞高空,持续攻击,

这个系统好多年了,不是新技术,但米国以外国家玩这个,没有价值,因为米国解你码,发布新指令,

网友(点评):
再次佩服998大侠的技术功底!

网友:
这个厉害,好像星球大战,一窝蜂

网友:
不晓得,可能在数学算法、控制、人工智能等上有探索和演示价值,对大规模的机群怎么协调和规划路径,以最简单安全的方式实现另一个队列的转化,而且不用人工干预,自己规划,另外再高级些可以引入干扰,模拟敌机介入,机群做相应的变化和反应,而且完全是自我决策的,另外还有不同的任务目标和策略,比如攻击,包围,侦察,不同战术等,还有可以模拟实战中的大机群攻击,相互之间的通讯和位置协调,还可以验证传感器和通讯,人工控制一个主机的位置变化,其他跟从的能不能根据传感器得来的速度位置数据而自动跟随等等

套用一句名言,具体能做什么,需要你的想象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阿拉这个东西看不到你视频,是类似巡航导弹的领弹吗?海里的AUV进行群体性攻击的时候,也有领弹,

领弹接 ...

类似很多个小飞行器的编组飞行,截图

网友:
是阿拉说的那个领弹模式,解决掉它,就是侦测那个领弹编码,解决它的通讯,对其发布指令,由它带领其它小东西飞回去,击落都不解决问题,因为会产生新的领弹,

我们玩这个不行,芯片速度太低,

网友(点评):
一个领弹是不是不够保险?就像公司有总裁和董事会,总裁领错了路,董事会炒了他了,呵呵,以后可能就有这种模式了,双核,一个被黑掉了另一个就反抗了,不过这个只是想象,两个确实会打架,到时候可能就紊乱了

网友(点评):
看来“主-从”模式确实是一种经典的控制模式,以后人工智能要进化得学会相互之间怎么协调,朝一个方向动作,不然就造出了另一批人类了...

网友(点评):
前面说过了,一个领弹被击落,会自动生成一个新领弹,继续攻击,是是一个算法,好多年了,我学习这个都是多年以前了,不是新技术,只是毛子都不用,没有意义,芯片速度不行,高速短脉冲玩不过米国,它可以戏弄

网友(点评):
不是主从模式,主从模式是固定模式,就像王朝,它这个是米国的选举模式,谁做领弹是系统选举的,是飞固定模式,有机会详细讨论这个,算法复杂,对我们没有实际价值,研究一下还行,实际我们不能用,会被戏耍的

网友(点评):
噢,“王朝”和“选举”确实形象分明容易理解,呵呵,控制就像剧本,米国不仅剧本写的好,还能改别人的剧本,真是呜呼啊!

网友(点评):
算法,是聪明人玩的游戏,米国玩这个行,发现世界谁厉害,都必须收走,算那个'标准'的打击点,与爱国者的弹道,象这个' 领弹模式' 早年就有,只是我们芯片不行,玩短脉冲那个' 隙' 玩不了,人家比你快,先下指

网友(点评):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米国真是玩到了极致,追求极速,极准确,寿命极长,功力真是已入化境,哈.. 当然米国佬还在使劲往前跑,幸亏20倍音速的飞行器试验失败了,不然很多人真是睡不着觉了

网友:
智能机器人群控网络系统,它的算法及芯片运行特快速。
四旋翼飞行器的控制技术各界已成熟。

网友:
楼主网友好!
.
用到的技术有:
.
1、主从群控模式:一台用于总控的主机,..从控机为.20个带有“2个定位定向灯”的四浆飞行器。
.
2、为每个种图形的变化过程编出独立的数学模型,其变量为:X、Y、Z、T(时间)、和加权值。
.
3、将所有轨迹的数学模型,灌入到每个四浆飞行器中。
.
4、为每一个从控“四浆飞行器”设立一个独立的编码。此编码也是程序中的“加权值”
如第1个飞行器为A+1,
第2个飞行器为A+2,
……
第20个飞行器为A+20,.
.
.
5、在运动场上方三个直角边,设有三个CCD摄像头,用于实时检测每一个飞行器的空间坐标及方向。并将其实时信息反馈给主机。
.
6、主机只要将每种图形运行轨迹的数学模型的编码及各四浆飞行器的初始值发给四浆飞行器,并控制延时间隔,就能完成主楼处的图形变换轨迹。
.
7、……。
.
syw   12-02-08    08:04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指点,小子如醍醐灌顶.

网友(点评):
如果想学习,需要哪些知识,有课本资料推荐吗?thx

网友:
貌似总工和998大侠没什么交集,w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