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米焦炉捣固系统中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2-07):
我们厂5.5米的捣固系统今天出现问题,我们的夹锤夹不到位,夹锤是通过扇形齿轮工作的,主要是负责定位捣固锤工作的位置,我去处理的时候,发现在夹锤露在外面的5齿(平时一般就是4齿),捣固锤下落的时候夹锤夹不到位,不能将捣固锤固定在想要的位置,捣固锤只有一直降落到装煤车的煤槽中。而且油缸也不能工作到位。电磁阀工作时有个别灯不亮。

表达的太罗嗦,也不是很好,请大家原谅.希望大家帮帮忙,帮我分析分析,再留下处理意见。因为刚接触液压系统,谢谢!

网友:
楼主是哪个焦化厂或者钢铁公司的?
对捣固焦系统不熟,从你描述,应该是液压系统问题,但是具体原因没有系统图,不好分析。

网友:
东西很简单,就是楼主说不出来,说不出到底怎么了,阿拉也听不懂,楼主估计不是学习冶金的,跨专业是难啊,焦化还是简单的,就那几大机车,加附属设备,要是玩轧钢、连铸,比这复杂,难以适应

网友:
木有图,而且木有听懂

网友:
去过捣固焦现场 可惜 当时主要精力在看所有的流程

网友:
你描述不清楚
先查机械原因
再查电路
最后查液压系统

网友:
楼主贴个图,研究研究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