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加工大螺距螺纹的数控刀具?

楼主(2012-02-07):
数车上用的,最好是切刀。螺旋升角不好解决吧?

网友(2013-03-08):
大小螺距都一样,干时间长你便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的话可以考虑螺纹滚压,很帅气的一种工具  给你个链接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5NTMyNDAw.html   一看你就明白

网友:
凌晨准备车什么,?用法向刀杆或法向装刀一切升角与强度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点评):
呃。。。这是才开始加工蜗杆的时候的贴了。。。

网友:
多大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