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石砂轮怎么修整?

楼主(2012-02-08):
请教金刚石砂轮怎么修整???????

用普通的金刚石修整器修不动!!!!!

用碳化硅砂轮磨又觉得不好用,因为碳化硅砂轮一下子就磨圆了

谢谢大家的帮忙了

网友:
用金刚石砂轮啊……只有它自己才干的动自己。

网友:
一般是用钼块,

缺银子的用紫铜块。

网友:
赞成三楼!紫铜只能说勉强!

网友A:
在工具磨上的金刚砂轮是用绿碳或白刚玉修的,但有专门的一个修整主轴。修整轮和金刚砂轮的相对线速度有讲究,速度高了就出现修整轮磨损过快的问题。所以,在金刚砂轮不能调速的情况下,只能改变修整轮的旋转方向和转速来匹配修整相对线速度。
外磨上可以修整轮穿芯轴,然后改变头架电机的相序来匹配。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我有实际操作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工具磨上的金刚砂轮是用绿碳或白刚玉修的,但有专门的一个修整主轴。修整轮和金刚砂轮的相对线速度有讲究 ...

这是网络回复中我个人认为比较有效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具磨上的金刚砂轮是用绿碳或白刚玉修的,但有专门的一个修整主轴。修整轮和金刚砂轮的相对线速度有讲究 ...

修整轮的旋转方向和转速来匹配修整相对线速度如何确定???金刚石砂轮正转修整轮要反转么???那线速度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谢谢 你的回答
谢谢你的建议。) ????????

网友(点评):
适合的线速度,你要试下。正常情况下,砂轮往下转,工件往上转,这时相对线速度比砂轮线速度高(至少超过35米了)。为了降低,砂轮是不能改的,那就只能让工件(修整轮)也往下转,这样相对线速度就小于砂轮线速度了

网友B:
原来还有这样的,不知道那个钼块贵不贵,怎么个卖法?

网友B:
怎么我之前还听一些设备厂家介绍,金刚石砂轮用金刚石修整笔来修?两种修整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
我们用绿碳砂轮直接装在1.1电动机上磨金刚砂轮的,效果还行!期待能有更简单有效的方法!

网友:
我们修正金刚石砂轮的是有专门的金刚石滚轮来做的,有专门的轴

网友C:
钼块能修整金刚石砂轮吗?

网友(2012-04-27):
如果是普通的金刚石砂轮用绿碳化硅砂轮就好了,如果是那种超硬且保持性好的金刚石砂轮(强力开槽砂轮)就很难修整,碳化硅砂轮磨损很快,要注意修整方法,建议用80#绿碳化硅砂轮,要软点的,修整量每次控制在0.01—0.02mm左右。要慢慢修

网友:
学习了,金刚石修整笔修效果不好啊

网友(2012-08-24):
不知道金刚石砂轮是什么结合剂,我们是用碳化硅砂轮修金刚石砂轮的,在砂轮修整机上修的。修整砂轮线速度大,金刚石砂轮线速度小,这样才能修动金刚石砂轮。当然,碳化硅砂轮的消耗是很大的。

网友(2013-04-10):
用铁块修

网友(2013-10-14):
金刚石砂轮修正金刚石砂轮基本不现实,很浪费,普磨砂轮修正比较慢,这个是砂轮行业的常性,如非特殊情况,建议还是用普通的碳化硅砂轮来修正,详情可以致电常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杨生1341754949

网友:
高端的低端的方法都有。就是不知道楼主想用什么方法。
   不理解,这金刚石砂轮的用量 也不少的,但知道怎么用的人,真的少。
      用金刚石修正金刚石的方法真不知道是什么概念,望赐教。

网友(2015-07-21):
你是外圆磨床还是平面磨床?如果是外圆磨床,碳化硅砂轮和金刚石砂轮对磨,慢是慢点了,软钢对磨也可以,跟修整装置的结构也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工具磨上的金刚砂轮是用绿碳或白刚玉修的,但有专门的一个修整主轴。修整轮和金刚砂轮的相对线速度有讲究 ...

改变修整轮的旋转方向,只在用金刚石滚轮的机床上听说过,如果用碳化硅砂轮对磨,改变的规律和条件是什么,我让它两都往下转,结合,机床叫声大,明显挤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钼块能修整金刚石砂轮吗?

只是听说过,不知道能不能做个钼轮

网友:
平面磨的用紫铜 ,白钢也行。

网友(2020-05-30):
引用 网友B:
原来还有这样的,不知道那个钼块贵不贵,怎么个卖法?

钼是稀有金属,修整速度快,表面质量好,需要的可以找我,13332612953微信同号

修整钼块

修整钼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我之前还听一些设备厂家介绍,金刚石砂轮用金刚石修整笔来修?两种修整有什么不一样?

用修正笔的话也是专用的钼制作的修整笔,并不是金刚石修刀,硬碰硬怎么修,都是以柔克刚的原理修整的

网友:
通过主轴变频器转速打到600转   用铜修,0.01一刀   刚刚开始可以0.02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