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径千分尺的选用?

楼主(2012-02-08):
大家都知道外径千分尺是25mm一档的,0~25,25~50,50~75.如果有个外径正好是50,那实际上我用25~50,还是50~75的测量比较好。还是都一样。

网友:
两把都用 吧:)帖子长度不够....................

网友:
正常情况下都用50-75mm,因为加工时尺寸是大于50mm
向50mm接近的。

网友A:
50公差多少?

网友(点评):
负公差的。

网友:
应该是看公差偏向,一般用50-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公差多少?

负公差的话,25--50就可以了,大的就浪费了,用着也不方便

网友:
看看公差,建议用50~75的。

网友:
应该选50-75的,在成品前是大于50的,入选25-50的就无法测量了

网友:
50-75是最好的

网友:
25--50的外径千分尺,可以和游标卡尺结合使用

网友:
选后者,75的,高中学化学的学过,就是选用测量液体容器的器皿,与这个类似。

网友:
负公差的话一般用25~50的,用着方便

网友:
个人觉得50-75.....................................(木有点点发不了)

网友:
到底是哪个了??????

网友:
个人认为不超量程情况下都可选用,但要注意一点现成的尺也是存在误差,用前先要标准量棒复下误差.另外手感也挺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