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叫什么,哪里能买到,或怎么加工出来?

楼主(2012-02-08):
这个像做齿轮的零件,在一个擦玻璃的工具上看到的他用两个零件的齿相互咬合,是他不能转动,我想知道这个零件叫什么,或者哪里能买到,或者怎么才能加工出来,请各位大神帮忙啊。

网友:
看你这个就应该是个平面齿轮。这个加工齿轮的厂家就能加工,只要你提供相关参数就行。

网友:
此零件背部若有弹簧的话严格说是离合器组件。若是的话铣床就可以搞定。

网友:
像是鼠牙离合器,机械设计手册可以查到,在卧铣上用分度头装卡,盘铣刀加工。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铣床加工,要求高的话可以用加工中心铣床去   我就看过有人做过   很漂亮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铣床加工,要求高的话可以用加工中心铣床去   我就看过有人做过   很漂亮的产品

最好能买,铣床很麻烦啊,加工中心又不会编程

网友:
铣床加分度盘即可,这东西应该有买成品的,你去大一点的机械配件店看看

网友:
不是平面齿轮么?   有专门生产的厂家的啊!  市场上面也有啊~

网友:
一个  牙嵌离合器。。。

网友:
是的,是牙嵌离合器!

网友:
我早上刚看过的,是离合器

网友:
叫做端面齿,普通铣床就可以加工。

网友:
齿轮、应该不好买。。。。

网友:
典型的端面三角形收缩齿离合器,亦称牙嵌离合器,可通过铣床+分度头制造出来,还可以直接铸成,市面上应该有相应成品出售。

网友:
这个零件在卖机床配件的地方就可以买到,车床刀架上就有的。

网友:
在威图产品里见到过,主要是做调整和锁紧用的。

网友:
一个牙签式离合器,手册上有介绍的。也可以用有选装工作台的插床制作

网友:
零件尺寸没有,如果零件量小,就考虑楼上大侠们提供的工艺,如量大,零件外形小,考虑粉末冶金。

网友:
叫端齿盘,也称鼠牙盘

网友:
离合器的一种,实在买不到或嫌加工太麻烦可用钢珠离合器代替。

网友:
楼主去百度一下吧,不知道的就问百度

网友:
。安安静静的大教室,只有我们几个。老师布置好了作业,我可以和文静的那个安安稳稳的写。时不时嚣张的会来捣捣乱,那也没关系,写作业的时间长了,换谁都不愿意。

网友:
是一种牙型离合器,属于五金工具类,有专业生产的厂家,在大一点的五金商店能买到,如果想自己加工也可以,效率较低,在万能铣床上就可加工出来。

网友:
尖齿离合器 铣床可以加工有分度头就可以加工

网友:
是呀  是那个离合器的 汽车上用到的  bj466bdfwy

网友:
平面齿轮吧。可以做离合器用。

网友:
你要的量是多少?..............

网友:
用proe三维建模 在自动编程 数控铣床应该就能完成

网友:
赚点积分。。。。。。。。。。。。。。。。。。。。。。。。。。。。。。。。。。。。。。。。。。。。

网友:
看着像离合器,应该有成品卖的

网友:
学习一下,是否连接伞齿轮

网友(2012-03-18):
离合器,可以用铣床加工

网友:
都是高手  我知道车床刀架上的类是于这个

网友:
线割行吗?》......................................................................

网友:
在铣床上加工即可。用双角盘形铣刀

网友:
平面齿轮,用数控铣床加工就简单多了

网友:
一个离合器吧,
或者是起保险作用的抱闸装置上的咬合零件,
我们用过的气动抱闸上就是2个这样的零件互相抱死在锁紧旋转主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