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电机大侠过来看看

楼主(2012-02-08):
哪位大侠可以教教小弟SEW电机,减速机的情况,主要在那些行业的什么机械上应用广泛,小弟公司刚刚开始销售SEW的产品,我都不知道主要客户群体是哪里,希望高人指点,谢谢.........

楼主:
呜呜。没有一个可以指点我的嘛。。。。。。。

网友:
还是到有生产线的单位去吧,我是维修工,经常接触SEW的电机和减速机,我们是生产制冷设备的,一般的企业只要有流水线,应该都会用到,到市里的开发区去看看吧

网友:
SEW电机质量很不错,非常稳定。
我公司的SEW电机一般都是刹车片磨损或油封老化,备件比较便宜。

网友:
啤酒厂、饮料厂都可,生产流水线上大多是SEW减速机。。一条20000p/h的需要SEW电机30-40台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