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型容器的印刷,请教各位!

楼主(2012-02-08):
本人是做精密模具的,不是做印刷行业的。但想学习下关于印刷的应用。我现在遇到个问题:就是200升的金属容器,就是机油桶。它上面的商标什么的是印刷的还是喷涂的?望大家赐教。具体印刷工艺大家详细介绍介绍,或者有相关视频连接看看?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喷涂比较简单,适应性灵活,论坛有一个家伙玩这个,你检索一下,就是给火车喷涂的那位,

或者用柔性版印刷,先用激光刻字,滚涂油墨,背滚,再不明白,找一个印名片的家伙,看一下,江浙有生产这个设备的,找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涂比较简单,适应性灵活,论坛有一个家伙玩这个,你检索一下,就是给火车喷涂的那位,

或者用柔性版印 ...

好的,很感谢998大侠!

网友:
小批量的话,丝网成本比较低

网友:
像是用贴画贴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