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的config文件怎么配置?

楼主(2012-02-08):
求助proe的config文件怎么配置,主要包括自动选择公制,工程图方面(包括第一视角,等等)

网友A:
网上有很多config配置,我提供下我使用的 仅供参考!
config文件解压后发到d盘   然后把proe启动目录改为D:\config

网友B:
1:首先PRO-E的属性要改为config所在目录。
2:打开PRO-E,工具TOOLS里有options,打开。
3:在options改相对应设置,改完后记得将配置另存在configs所在目录,替换掉原来的。这样才可以不用每次改。
4:自动选择公制为pro_unit_sys值为 :mmns
5:第三视角不是在 直接在configs改,而是在工程图按右键属性有个drawing options  里面有ACTIVE drawing里的配置projection_type改为first_angle。记得另存。特别说明此ACTIVE drawing的所在目录需要为configs所指的ACTIVE drawing所在目录统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config配置,我提供下我使用的 仅供参考!
config文件解压后发到d盘   然后把proe启动目录改为D ...

谢谢分享,我收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我收了

大哥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PRO-E的属性要改为config所在目录。
2:打开PRO-E,工具TOOLS里有options,打开。
3:在options改相 ...

谢谢分享         工程图另存名称叫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         工程图另存名称叫什么啊

你所问的是不是工程图配置drawing options  里active drawing改完后命名?如果是,你得存在config里的drawing_setup_file所指示的目标目录,替换掉原来的drawing.dtl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问的是不是工程图配置drawing options  里active drawing改完后命名?如果是,你得存在config里的dra ...

谢谢你,我已经弄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这是什么情况啊

里面有个可执行文件  spurge。exe    是个清理proe垃圾文件的软件   可能是它的事   你设为信任就好了!

网友:
楼上讲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