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分表的回程误差解决方法,请教

楼主(2012-02-08):
新开发的千分表 在用仪器测量的时候  ,回程误差老不好 ,前面的三个数值全部合格。

  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楼主是什么意思,就是量过后回到零位时,指针回位有偏差??这种问题一般出现在老旧的表中,我用的三丰也一样,是内部齿轮老旧磨损间隙曾大了内部齿轮配合精度差了。你如果是新开发的千分表,里面齿轮什么的配合间隙呢?检查下吧!

楼主:
我们是新开发的千分表   组装好后用仪器测量的合格数据中  有个回程误差总是超差  已经换了很多齿轮了 但是误差总在范围之外 有大有小 请教具体有哪些原因导致回程的超差

网友:
应该是质量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传动精度影响的,齿轮精度不好。

网友:
还是消隙机构不好??????????????

网友:
原因很多,先把各点的检验数据传上来看看

你的底板不平就可能是原因之一

网友:
回程误差主要产生在齿轮间隙,消除了间隙就消除了误差。

网友:
回程误差不是归零时指针的偏差吧。而是在全程测量范围内在正反行程上的误差,需要你测量千分表的全程数据(正反形成),正反行程上的最大差值称为回程误差。你的这种情况是指针归零时的重复性不过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