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口制作,鄙人愚钝,求教各位精英!!!

楼主(2012-02-08):
想了好久没弄出来,这个法兰尾部的坡口如何建模?图中所示的是法兰中心剖视图,下面的pdf和图中一样,不太会发帖,弄得很乱

网友:
看你图片,尺寸不全,没法画出来,

网友(点评):
尺寸不一定要按着上面来的,我不懂的主要是这种坡口形式的建模

网友:
下你PDF还扣我分。。。画了一下,应该是还有几个尺寸关系,不就是拉伸、切除一下就可以了吗。根据你提供的尺寸,先拉伸做出模型,再画好截面草图切除就OK了。

网友:
看你这标题,我还以为是实际加工呢。solidworks画这个不难啊。这个东西下面部分怎么加工呢,是铣吗?

网友A:
楼主,是这样的吗?是的话给我加分哈!呵呵。。。

网友(点评):
加工没有难度,画图就更没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这样的吗?是的话给我加分哈!呵呵。。。

首先谢谢你啦!不过不是这样子的,咳,管子整个圆周方向都要切除,图中给的尺寸只是沿中心面剖出来的,不知道有没有说明白,下图是加工后管子大致样子(二维草绘的,粗糙了点)

楼主:
走过路过的,都发表发表一下看法,替我解决这个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没软件。。没做。估计应该用旋转切除的方式。要找出一条于中心线成一定角度的线作为旋转中心线。而且可能需要分几次做。比如图示中的80度线和20度线可能是通过一次切除得来。1毫米的短线也可能是另外一次切出来。

网友(点评):
应该是扫描切除吧,我试试

网友(点评):
按这种做法不太容易实现。

网友B:
看看是这样的吗?我画了一下,是按旋转做出来的,不过个人感觉还是不太准确

网友B:
LZ是画着玩呢还是在设计制造啥东西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啦!不过不是这样子的,咳,管子整个圆周方向都要切除,图中给的尺寸只是沿中心面剖出来的, ...

大哥,实在是想象不出你描述的那模型样子。。。。反正用solidworks就一步一步用各种特征拉伸啊切除什么的,不要想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这样的吗?我画了一下,是按旋转做出来的,不过个人感觉还是不太准确

是这样的,细节在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画着玩呢还是在设计制造啥东西呢?

工作中碰到的,但我都是用cad画,所以想想能不能用sw做出来

网友:
首先要讲的是你这样一个剖视图,是无法确定一个三维实体的,根据本人的理解做了一个仅供参考。

网友:
众说纷纭,各有各的见解,过来学习的

网友C:
这个零件纯粹胡扯,都是曲面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这个零件纯粹胡扯,都是曲面来的。

solidworks 2012的,打不开别找我啊。 请跟进时代脚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 2012的,打不开别找我啊。 请跟进时代脚步。

真的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的太感谢了

无语了,竟然打不开,悲哀……

网友(2014-07-12):
果然有高手

网友:
我也觉得是,不是说画法问题,为什么要那样子呢?什么作用?画法没有那个用途重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