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机带动的液压站最大压力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12-02-08):
我们公司有台设备上面的液压站因为年代久远已经看不清铭牌型号了,只知道电机是7.5KW的,我是想问一下这样的电机带动的液压站最大压力可以达到多少呢?

网友:
流量 压强 功率  翻设计手册 找公式 即可

网友:
只有功率,没流量,无所谓压力

网友:
必须有转速和排量才可以说压力

网友:
      没有流量数据要求,怎么去计算压力?

网友:
7.5kw电机大多都是4级转速,楼主没有详细说明液压泵站输送工作面的性质、功能,还有液压泵的样式。这样的题目给一个回复都不好确定。

网友:
想多大,就多大,在不知流量时

网友(点评):
真笑!压力想多大就多大……

网友(点评):
超高压才250兆帕,还能多大?

网友(点评):
超高压压力越高其流量就越小,有时超过液压缸本身的屈服强度,还有软管、球阀等等……

网友:
你买一个油表测试一下就OK了

网友:
LZ,翻书吧。参数不够,算不了

网友:
你先看看负载大不大,然后估算一下,一般就是16MPa或21MPa

网友:
查一下系统其它元件的工作压力,再量一下主管径,基本能估出系统的流量(按规定的流速),然后按公式验算就可以了

网友:
光有功率是没用的,还要看功率是几级的,还要看泵的排量

网友(2012-04-23):
有问题请加qq;1400264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