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与同步轮连接,除了免键轴衬还有别的方法吗?

楼主(2012-02-08):
电机轴与同步轮连接,除了免键轴衬还有别的方法限定上下方向位置吗?见图   无头螺钉的方法也不是很实用,因为同步轮是自己加工,直径大而马达轴径小,同步轮中间未掏空,担心五头螺钉孔太深,不好打?不知各位大侠有何高招?

网友(2012-03-15):
引用 网友A:
小电机轴,可切扁位

用一个圆柱体,挖空内部,使内径和电机轴一样,侧面钻孔攻牙,然后用螺丝锁紧

网友A(2012-02-08):
小电机轴,可切扁位

网友(点评):
谢谢,电机轴上已经有键槽了,而且这种方法并不能解决轴向定位

网友B:
看你的同步带轮厚度比电机轴小的多,那你设计的同步带轮加个凸台呢,在凸台上钻个螺孔用来定位,这样就螺孔好钻了。

网友(点评):
谢谢,因为同步带轮外形复杂,基本上使用线切割之类的方法来加工,所以尽量不考虑台阶,如果没有别的好本法的话,也许会考虑吧

网友:
你提出的问题,我在前面论坛已经回答过了,你可找一找。

网友(点评):
能否给点儿关键词之类的提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同步带轮厚度比电机轴小的多,那你设计的同步带轮加个凸台呢,在凸台上钻个螺孔用来定位,这样就螺孔 ...

可行。。。。。。。。。。。。。。。。。。。。。。。。。。。。。。。。。。。。。。。。

网友:
首先在电机轴的轴端加工一个螺纹孔,然后车两个套,内孔与电机轴配合(加工出于电机轴匹配的键槽),将一个套安装到电机轴台阶与同步带轮之间(该套的长度也就是你想要定位同步带轮与电机的距离),然后将另一个套安装到同步带轮外侧,与电机轴配合。外侧的套一定要超出电机轴,然后在车一个大垫圈靠在外侧的套上,最后用螺钉和电机轴中间的螺钉孔将电机轴上所有的件紧固住。

网友:
先用大一号钻头 比如M4顶丝  用 5或6个的钻头先打一大截进去 然后底部打M4的底孔 然后攻丝 这样 攻丝距离就短多了 也方便装配

网友:
这是我以前设计的一个结构 因为买来的丝杠轴太短太细 逼出来的一个想法  用着还可以

网友(点评):
结构不错,制造上麻烦了些。成本会高。

网友:
轴上线切割一个孔 和轮穿一个弹性销    或者线切割两个卡簧槽  切的时候让电机自己转

网友C:
为什么没有选轴头带轴肩的电机呢??

网友(点评):
我见过的小电机 主要是步进 好像都没有轴肩 可能跟工艺有关 加工处理好的光轴直接做上转子或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没有选轴头带轴肩的电机呢??

还是我不够专业的说,期待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另作一个简单的轴向定位零件

网友:
看你的同步带轮厚度比电机轴小的多,那你设计的同步带轮加个凸台呢,在凸台上钻个螺孔用来定位

网友:
单做一个凸台  留个子口 与带轮用螺钉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