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台阶高度能达到多高的精度?

楼主(2012-02-08):
长度1800的零件上加工一个高度为21.25mm的台阶,这个台阶高度能达到多高的精度?
这个尺寸为重要尺寸。

网友A:
用平面磨床精度应该挺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平面磨床精度应该挺高的

2个丝不知道行吗?
平台太长,加工完成后会变形,这样装配后影响很大

网友:
你除了用平面磨外还有其他加工方法嘛!
只是有点长
磨后调质在精磨几刀是不是要好点呢?

网友:
图没看清。。。。。。。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丝不知道行吗?
平台太长,加工完成后会变形,这样装配后影响很大

两道应该没问题,就是底面应该先磨一下,作为基准,然后再磨上边。还有就是你得找到这么大的磨床。关于变形,个人感觉这个厚度变形不会太大的,不过在搬运过程中需要注意。

网友(2012-03-31):
2个丝可以的,就是你这个上磨床不太方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