棘手:轧机主电机经常打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08):
      最近厂里的轧机主电机经常匝间短路,造成打火(飞出电弧),电机温度升高,而且打火的频率越来越高,现在换上新电机一个星期就打火了,电工表示鸭梨很大(幸好是老板亲戚)。小虾想请教社区的冶金高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电机是六极380A的,轧机为单排式三辊 的土轧机,一排共带三组轧辊,85方坯轧8kg/m轻轨,过九道孔,以前也是同样的配置。
    老板说是线路的问题,要求查线路。估计不会,线路有问题只要一起动就会出问题,但现在是运行一段时间才出现打火。

    有没有可能是变速箱的问题,因为之前的二级变速箱经常崩齿,一年前换上了现在的一级变速箱,然后电机就一直出状况了。现在的变速箱有个制造缺陷就是--大齿圈没配重,两个人转小轴要很吃力才转得过来。这对电机有没有影响?

网友(点评):
更正:电机功率表示错了,是六极380kw.

网友A:
简单问题了,

1,先摇绝缘,看是否合格,绝缘下降了,查绕组,是否有短路的,

2,查工作电压,是否偏高,

3,查线路,线路接触有问题,会有感应电压,原理与打火枪一样,俺不必再说,

4,以上没有问题,看波形,畸变比率是多少,这个就会产生绕组打火,

5,高次谐波,加补偿,

6,查附近厂家的电弧炉,协商解决,

网友(点评):
哈哈,没有收银子啊!谁私下偷偷受了银子吗?

网友(点评):
呵呵,估计LIAOYAO 大侠是说"听课-in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问题了,

1,先摇绝缘,看是否合格,绝缘下降了,查绕组,是否有短路的,

谢谢老师!

4、5、6步骤我们这土厂没有那条件,电工也听不懂哪回事。
1,绝缘摇了,绕组的绝缘是合格的,因为打火原因不是两组绕组之间互相短路,而是同一组绕组线圈之间的匝间短路,让人费解;
所以现在只能查2、3步骤的电压和线路接触问题,非常感谢998老师的耐心解答!

网友(点评):
呵呵 配个好点的示波器吧,我们有个30W的示波器 是小鼻子的东西

网友(点评):
谢居士良言!一个示波器30W?!我哪跟老板说呢,让他买豪车50W也不会心疼,让他买这个,我得小心被挨骂,何况买了也没人会用啊。

网友(点评):
小厂子吗,能凑合就凑合一下吧,还能怎么样?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

4、5、6步骤我们这土厂没有那条件,电工也听不懂哪回事。

绝缘摇过没有问题的话,就查4、5、6项,电工应该懂,不懂这些就不是电工,只能说是老板亲戚,象畸变不解决,不处理的话,就不能解决问题,无论大厂小厂都如此,

网友(点评):
哎!电工真不懂!他自己都承认,没办法呀。

网友(点评):
哈哈,无所谓的事情,大虾,又不是你份内的事情,甭着急,象你这个小厂,阿拉都无力处理问题,阿拉只能处理大厂的问题,比如50万吨以上的,还值得玩一下,我们去5个家伙就可以接管全厂,玩利落了收银子走人,哈哈

网友(点评):
确实是无能为力啊,虽说不是分内事,但还是想了解一下原因,多学点东西不压身啊,哈哈! 照老师这么说,那变速箱应该是没有影响的了.

网友(点评):
变速箱有问题,一般是过电流,而不是过电压,你这个是典型的过电压,高压小电流的特征,假如此时过载,电机就虾米了,而你只是打火,阿拉玩的东西忒多了,这是一般问题,

网友(点评):
明白了,查了一下:波行畸变和高次谐波的问题,加静止无功补偿器,要十万左右;若是用电力滤波器,300A以上的要70多万.看来真不用为老板瞎操心了.只能睡大觉看热闹了,哈哈

网友B:
有影响,老轧机的问题,以前在难解决电机功率提高的问题上常用方法是配一个飞轮,我不知道你的电机负荷和负荷频率的问题,电机的过载往往是在瞬间的,长时间过载会引起发热,导致线圈烧掉,这个是轧钢和主电机的负荷计算问题。
当然,如果属于电机内部或者电气方面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了
从你上面的语言来看,可能是去掉了飞轮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影响,老轧机的问题,以前在难解决电机功率提高的问题上常用方法是配一个飞轮,我不知道你的电机负荷和负 ...

谢谢版主!

电机有配单独的飞轮,还不小,差不多有两吨重。但若说过载,以前也是轧一样的轻轨,几年了也没这样的现象。

现在老板买了两个460kw新电机,把启动开关之类也全换了新的,不知道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就得看能用多久了。

楼主:
谢谢两位老师的解答和各位社友的关注。

新电机买回来了,460kw的,开关也全换了2kA的。昨晚忙到半夜,今天顺利开机了,至于这电机的寿命,就看来日方长了。电机功率增大了,还不知道那变压器能扛多久呢?

网友(2012-12-03):
回答都好专业

网友(2013-03-27):
哎,电机也不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