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一个纵向安装的直流电机带动一个物体上下往返运动,如何实现?

楼主(2012-02-09):
添加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楼主:
图只是一个示意,就是这样的。

示意图

示意图

网友:
采用蜗轮蜗杆结构,应该可以实现
也可以采用锥形齿轮,转变方向,
两种方法都可以通过电机的正反转实现下面的物体上下运动。

网友(点评):
是的,我想过锥形齿轮,就是比较占用空间,不过少加工一些零件是真

网友:
丝杠正反转控制零件上下。

网友:
轴向凸轮应该可以
简单

网友:
做好用个液压缸或者气缸来控制不是更好

网友:
同5#轴向凸轮可以,楼主的意思应该是电机一直转,工件不停上下动

网友:
用曲柄滑快机构,但电机(一般点饥)方向要改变.用司服电机加丝杠导轨可以实现.

网友:
不完全齿轮具条运动变换机构

网友:
前两天刚看的,用双向螺杆,前提是没有定位要求,电机一直单向运转。
关于驱动物体的动作要求,建议楼主还是要再说细些。

网友:
双向丝杆就可以,不知速速跟不跟的上

网友:
利用迴牙就可以簡單達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只是一个示意,就是这样的。

换了个电脑,装不上PROE,只能用CAD画个示意图了,采用轴向凸轮的方式将转动转化成移动,至于凸轮上变位坑的数量及形状就要根据实际要求确定了。

网友:
轴向凸轮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个电脑,装不上PROE,只能用CAD画个示意图了,采用轴向凸轮的方式将转动转化成移动,至于凸轮上变位坑 ...

呵呵,后面我们也是用这样的结构,同样谢谢你

网友:
最好能具体化你的问题和要求

网友:
方法有很多,像用丝杆螺母结构,齿轮齿条机构等

网友:
采用丝杠传动啊,电机利用联轴器带动丝杆,物体在通过直线轴承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简单啊,直接连接一个丝杆不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