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花键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2-02-09):
GB/T1144-2001所规定的外花键用花键滚刀能不能直接加工出来?

还是要先用花键滚刀滚,再用花键磨床磨?

如果不用外花键不用磨直接用花键滚刀加工出来,它的尺寸公差该怎么定呢?请知道的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花键好像还可以冷挤压出来,不过得看具体材质和使用情况

网友(点评):
请问冷挤压是怎么加工的?没接触过,它能保证的精度是多少?谢谢

网友:
冷挤压一般针对的是低碳钢,低碳合金钢等材料,工艺就是,材料下料-退火,粗加工-皂化磷化-墩坯-冷挤压

冷挤压的精度还是很高的,关键是冷挤压模架,模具的制造精度决定,,我以前在重庆的时候见到过冷挤压直齿轮,可以达到7级精度.这样的工艺在重庆机械行业应用比较广泛,那里的冷挤压人才很多...

网友A:
是否要加一道拉刀精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要加一道拉刀精拉

内花键有的是拉刀拉出来的,但有的也是冷挤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