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机哪个牌子好?

楼主(2012-02-09):
请问各位前辈,线切割机哪个牌子好。是快走丝的,价格一般在多少啊。

网友:
江苏泰州的。价格要看型号。

网友:
价格都视型号而定。泰州的只有几家老牌的还行。但是买机器最好是到厂里自己去挑。就算一个牌子的机器质量也有好差还有就是上海的,宁波的。三光的口碑不错,但较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