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圆铝杆收线,如何避免铝杆强度不均匀?

楼主(2012-02-09):
  铝杆终扎温度为250-300°C,外圈与周围考勤接触而迅速冷却,而内部铝杆却在此温度夏低温退火,抗拉强度下降,使得整盘铝杆的抗拉强度不均匀离散性明显。如何解决这个技术问题?请懂行的大哥大姐们不吝赐教。

网友:
在铝杆外加保温材料即可

网友:
轧制后有一个热处理段,要控制好这一段,不能太短了,必须温度合适才能收卷,否则就有你说的回热问题,假如你这一段不够长度,不能控制稳定温度,要在集卷器加强制风冷,风量要计算一下,保证回温过程不影响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