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机组搭配,请教

楼主(2012-02-09):
假如需要给一个1000mm×1000mm×1000mm的真空室配一套真空机组,高真空,真空度要求能达到5×10e-3pa,采用分子泵加旋片泵的组合。

现在想知道的是:

一台抽速1300L/s的分子泵抽和10台抽速110L/s的分子泵抽,哪个效果更好?然后假如选用1300L/s的分子泵,前级旋片泵的抽速应选多大?

网友A:
这个得计算,复杂也不负责,但得算,

你算好了,也可以发上来,大家给你看看,猜谜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计算,复杂也不负责,但得算,

你算好了,也可以发上来,大家给你看看,猜谜是不行的,

998大侠:如果前级抽到1000Pa的时候开分子泵,抽到1000Pa这个时间相对于整个抽气时间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按高真空下的抽气时间算,主要考虑真空室材料的出气率,但是这个材料出气率的表我没有...,还有就是10个110L/s小分子泵同时抽,是单纯的叠加为1100L/s吗?还有对于1300L/s的分子泵,查到前级选12L/s的泵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98大侠:如果前级抽到1000Pa的时候开分子泵,抽到1000Pa这个时间相对于整个抽气时间是不是可以忽略不计? ...

对于一个真空系统,你要计算,而不是估计,怎么玩,阿拉告诉你,

对于一种真空泵,有一个工作曲线,即在一定时间内,一定工况下,可以达到的真空度,这个还要结合工程热力学计算,因为随着抽气,温度是变化的,曲线也是变化的,这个要计算,

粗真空系统,到一个真空度,就没有效果了,这个要计算,比如升温,还可以继续抽气,这个要折算,

转换的时候,要考虑阀的密封性,再计算细真空的抽气速率,

总之,这是技术工作,要每个步骤玩出来,不能估计什么东西,别人说的也未必对,尤其网上,胡说的非常多,说了也不负责,比如阿拉,哈哈,

你按阿拉说的,每个步骤耐心玩吧,

网友(点评):
久久发,只对自己的技术负责。

网友(点评):
当你不完全明白人家的工艺时,只能给人家建议,不能包办什么,对一个自己不完全了解的过程,说的过细了,后果是严重的,人家按你数据做了,造成大的损失,你负责吗?所以,你只能说技术的过程,实现他是人家的事情

网友(2012-05-30):
根据楼主描述的真空腔体,是个不算大的,而且真空度要求也是中真空,很容易达到。

对于这样的真空腔体,除非你有特别的抽气时间需求,否则选大泵和小泵都是一个样。另外如果楼主说的10台小泵采取分布式安装,那当然要好点,但分布式安装的其前级泵如何处理?

所以啊还是根据腔体上开口尺寸选择一台分子泵+机械泵组合即可,建议分子泵选择600L/S的,前级泵选择6~8 L/S的就完完全全的满足要求了。

再大的分子泵,你就会发现等机械泵抽到10~1 Pa后启动分子泵,还没等分子泵满转速频率,真空度已经达到你的要求了。呵呵

以上的前提是 真空腔体不存在大的泄漏,内部材料不存在大的漏放率。

网友:
另外补充一点

计算过程我就没帮你算了,你自己下载真空设计手册算算吧,有相应的章节

计算选择什么样的泵所需要的抽气时间

前级泵的选择等等。

下载地址我找了个百度网盘的,正规的。

http://pan.baidu.com/netdisk/singlepublic?fid=228853_149853622

网友B(2024-03-05):
网址已失效了,可惜了

网友C(2024-05-24):
引用 网友B:
网址已失效了,可惜了

Mechtool,搜这个可以查真空设计手册,就是不能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Mechtool,搜这个可以查真空设计手册,就是不能下载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