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怎么设计

楼主(2012-02-09):
上图中的塑料方框和铝支撑块通过销孔定位后,想做一个机构,实现塑料方框和铝支撑块之间可以[快速固定和取下,还必须固定牢固,不能有晃动。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啊?请指教。多谢!
说明:塑料方框的厚度是36mm。铝支撑块的端面尺寸是40mmx100mm。

网友:
图是没有看到,指点就谈不上了

网友(点评):
图已加上,请指点。

网友:
没看到图,一般用倒扣吧

网友(点评):
什么是倒扣?能上个图吗?多谢!

网友(点评):
刚看到图,旋紧扳手 ,常见的

网友(点评):
旋紧扳手有点慢,不算是快锁、快卸。

网友(点评):
磁铁,想办法加塑料里,或加电磁铁+按钮

网友:
采用扣位结构,参考微波炉的门开关结构你就明白了。

网友:
这东西挺好啊          种类很多 很多

网友(点评):
举几个例子? 或者上图?

网友:
类似乐扣杯 扣子。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啊?大家谁有好的方案啊?

网友A:
你给出的条件不明确,所以大家只能给你一些简单的建议,和方法,都不能说是方案了。
1,你所谓的固定不晃动,是指怎么样的不晃动?前后?上下?
2,哪里是你的操作面?什么位置不影响你的操作?
3,你的固定块是否可以修改?
4,塑料方框呢?
5,固定后是否有外力作用在塑料方框上??等等
简单的快拆、快卸有很多种
1,配磁铁固定(在成品中嵌高强瓷)
2,采用倒钩(倒刺)固定(类似乐扣杯)
3,快速夹固定
4,旋转把手固定
5,定位销膨胀固定(类似带倒刺的膨胀销)
6,在定位销上加横杆固定(类似卡簧钳头更换部位)
7,楔形块固定(类似门插销)
8,弹簧卡(类似断路器和导轨的固定)
9,在定位销上装个钢珠,内嵌小弹簧,也可以固定。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都在我们身边,你看给你这些快速快卸的方式,有你喜欢的吗?

网友(点评):
回答:1.前后、上下都不能晃动。 2.该结构周围都不影响操作。 3.固定块和塑料方框都可以修改。 4.固定后没有外力作用。

网友(点评):
能提供一个快速夹固定旋转把手固定的图或图片吗?

网友A:
旋转把手固定,就是在固定板中有个可以旋转的手柄,手柄上边缘可有弹簧,当旋转手柄时,考弹簧的弹力卡进被卡的物品(一般在被卡的物品上有个缺口)即可。也有的旋转手柄带螺纹的,是通过螺纹旋转使物品夹紧。
搭扣也是一种固定方式

网友(点评):
这几个装置太大了,方法是好的,没结合实际

网友(点评):
我提供的只是方式方法,具体怎么做,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不能硬套,那就不对了。要巧妙的运用呀!呵呵

网友(点评):
能把这些件的三维图发给我不,如果是下载的请告诉个可以下载的网站,谢谢了,houbo_0929@126.com

网友:
刚好要用到,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给出的条件不明确,所以大家只能给你一些简单的建议,和方法,都不能说是方案了。
1,你所谓的固定不晃动 ...

总结的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B:
不清楚楼主说的是同一个塑料件与铝件之间重复装卸还是铝件不变塑料件更换,求证。。

网友(点评):
铝件不动,塑料件是耗材,需要更换。

网友:
一个定位销保留,另一个加长穿过塑料件。
蝶形螺母压住。
这样不行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楼主说的是同一个塑料件与铝件之间重复装卸还是铝件不变塑料件更换,求证。。

不知道具体的使用环境,如果塑料件只是利用铝件定位加工,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设置一个分度盘多工位夹具与快速气缸结合,塑料件通过送料系统送至0工位,夹住塑料件,转至1工位位,气缸送进,铝件与塑料件通过定位孔定位,气缸返程,铝件与塑料件脱开,同时0工位装夹塑料件;转至2工位,夹具松开塑料件,同时下一塑料件到达1工位,循环工作。个人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
塑料方框定位孔所在面能开T型槽么?如示意图(不完整)一端固定,一端用弹簧插销。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
做专用工装,典型的一面双孔

网友:
防止晃动和快速拆卸都可以通过螺纹连接完成。将塑料件和铝件用螺栓连接起来即可防止晃动,暂时叫螺栓1。在铝件上价格螺纹孔安装螺套,再用一个螺栓拧入顶在塑料件上,暂时叫螺栓2,当拆卸时,卸掉螺栓1后,继续拧入螺栓2, 则铝件将被顶松,便于拆卸。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旋转把手固定,就是在固定板中有个可以旋转的手柄,手柄上边缘可有弹簧,当旋转手柄时,考弹簧的弹力卡进被 ...

英雄所见略同啊,呵呵

网友:
估计要简单的话,也只能考虑搭扣了

网友:
把问题说清楚点吧。这样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圆珠笔笔帽,利用塑料的弹性;改锥孔 模仿锥套原理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上面列了这么多快速夹具 应该可以结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