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度左右的隔热材料,请教

楼主(2012-02-09):
公司烘干炉的密封门改造,开始使用耐热的石膏板,但是发现整个门有些重,开关门不是很方便,想请问一些有没有密度比较小,市场上常见隔热材料。烘干炉的温度不会超过200度

网友:
以前在工厂做的时候有用硅酸铝的,重量轻,保温效果也很好,可以参考下

网友:
可以试试云母板。。。。。。。。。。。。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隔热耐火砖!

网友:
耐火砖不错!重量大,价格低保温效果也很好,可以参考下

网友(2012-03-19):
你好,我公司-太仓力达莱特精密工业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耐热非金属材料的,原理就是用芳香聚酰胺纤维含浸改性酚醛树脂后进行热层压,然后再进行机械加工!特点是耐高温隔热耐磨损绝缘机械加工性好不容易变形等等!有需要请联系我,可以先试样!李健,158502650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