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机器上要做个插针,怎么加工好?请教

楼主(2012-02-09):
小弟有个难题要高手们指教。
有个机器上要做个插针,图纸如下:

插针是用来插纸筒的,工作量比较大,纸筒也比较厚,所以要求有比较大的硬度,而且由于要求限制插的孔不能太大所以要求针壁在0.2~0.3之间
原来选用过0.3的65Mn,热处理后硬度和韧性都打不到要求,不得不采用了1mm的不锈钢,要求是达到了,但是插的孔太大了不符合要求,另外做
插针的时候就是剪了块薄板自己做了个压模,然后再热处理的。希望各位能给小弟弟选个合适的材料,能越薄越好的,而且能达到使用要求,怎么热处理,
怎么加工比较好,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20CrMo试下,进行热处理,根据你要求的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20CrMo试下,进行热处理,根据你要求的硬度

有这么薄的板材买吗?

网友:
建议去模具零件店买丝筒来加工!!

网友:
用线切割加工,50号钢,淬火加中温回火,TT处理

网友:
直接用高速钢线切割一个不行吗?

网友:
用工具钢,试试呢,或许有用呢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直接工具钢 线切割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