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MPa液压冲床油路,大家来挑挑毛病

楼主(2012-02-09):
样机,外观基本仿造16吨冲床,准备做台液压冲床,行程100-150左右,工进30-80MM/S左右,现做液压图如下,还有其他工况在线回答,求指导;

网友A:
一个3位4通换向阀就够了呀?
可以考虑回位保压 ,以免自重掉落
还有就是 冲下去要不要保压,零件会不会反弹

网友(点评):
这个换向阀在中间位置也就是图示位置的时候能不能起保压作用啊

网友(点评):
不行,管道长吗,有泄露,并且自重也有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3位4通换向阀就够了呀?
可以考虑回位保压 ,以免自重掉落
还有就是 冲下去要不要保压,零件会不会反 ...

不长,就是替代小型冲床,因为这方面接触较少,大哥可否有类似资料或者油路参考下

网友:
没有,你可以在网上 搜搜
要根据你的工况,你可以先按照你的做出来 ,保压的话 就是+阀了 比如 液控单向,或平衡阀,顺序阀类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3位4通换向阀就够了呀?
可以考虑回位保压 ,以免自重掉落
还有就是 冲下去要不要保压,零件会不会反 ...

不是利用3YA电磁阀背压的么、、、还是我看错了、、、、

网友:
你没做过液压系统吧!你这个系统问题太多了吧!!!液压站设计就不过关,油路更是太那个!
我没接触过冲床,但这液压系统肯定不可以,液压站蓄能器,滤芯(回油),溢流阀(带卸荷功能),应该有液压站图纸,我的没带身上,从网上找找吧

网友:
很简单,液压初学表示看着很简单

网友:
3Ya电磁阀完全可以去掉,原因如下,既然是冲床就不用考虑保压,而且这个吨位模具不大仅凭油缸启动压力就能保证不下落,所以虽然系统简单但完全可用!

网友(点评):
77大侠好,3YA电磁阀是保压阀,旁边还有一个单向节流阀吧,它是如何保压的呢 看不太懂 望大侠赐教

网友:
如果模具很重则另当别论!

网友:
毛病太多,不全面,但有心学液压知识就行啦!加油

网友:
二位四通换向阀那全去掉,加个液控单向阀,就不用考虑掉落问题了

网友(2012-10-20):
就这个油路能快得起来啊

网友:
建议楼主可以看看设计手册的液压卷,你的油路图,有点太简单了。

网友:
小吨位冲床还是机械的,搞液压是瞎扯淡,首先从能效上看液压的就多耗能。想要速度快,液压系统还要加大流量,流量需求大了必然要加大电机泵组。下面一系列问题全出来了。

网友:
学习学习,听各位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