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保证其不做微小的旋转运动?请教

楼主(2012-02-09):
导杆随升降机上下运动而运动,现在由销轴与开口销组合可以保证其不会做太大的旋转运动,但是也有做小幅度的旋转运动,怎么保证导杆不会做旋转运动?

网友A:
做个导向结构就成了。导杆上铣条槽,导套上攻个丝,防止了导杆转动,就OK了。这是比较简单滴方法之一。
要求再高一点么,用导向键也可,,,

网友:
导杆和套筒之间加一根健···健与键槽之间的配合公差取决与你所需要的小弧度旋转

网友:
同意2#的做法,目的是保证轴不旋转。在导向杆上开槽(在大于行程的距离内,其实做通槽也行),建议使用导向键,估计这样的精度也不会太高,如果间隙太小上下运动会不顺畅,会有点卡。

网友:
限制导向杆转动:
园轴的导向杆上开槽,导向套上加键,对称键更好。
也可将导向杆及导向套做成扁形或者方形。

网友B:
导杆做成矩形就不会旋转。

网友(点评):
导杆做成矩形也可,但加工性能差了。而且导套也得跟着改动。这就费工费时了。

网友C:
看是不是有位置设计安装轴承滑轨,如有必要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导向结构就成了。导杆上铣条槽,导套上攻个丝,防止了导杆转动,就OK了。这是比较简单滴方法之一。
要 ...

这样的话,影不影响导杆上下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杆做成矩形就不会旋转。

你有导杆做成矩形的图吗  能否借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是不是有位置设计安装轴承滑轨,如有必要的话

导杆上已经装有自润滑轴承,这样上下运动时的摩擦阻力就减小了,

网友:
选择有导向的升降机可以,或者可以把销轴延长在后面做个导向槽 看行程不是很大

网友:
MISUMI滚珠导向轴组件,数千块大洋一套~~~

网友:
不清楚你这样设计最终目的是什么.能不能用滑快导轨,如果可以我建议你该用滑快导轨,固定滑快,推动导轨.同样可以实现上下运动,也可以解决小幅度旋转运动.

网友:
还是用花键和花键轴也是好的。把轴给改下!

网友:
导套与导杆之间加键起到导向的作用,不会旋转

网友:
为什么不用导轨+滑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杆上已经装有自润滑轴承,这样上下运动时的摩擦阻力就减小了,

如果轴足够大,可以考虑在轴上加工导向槽,槽两侧用轴承导向,不知可否?

网友:
导轴铣一边平面,然后在导套上拧入螺钉,用螺钉限制其转动。

网友:
情况允许的话,另外增加一根导向轴,方形导向轴(易格思(igus)有现成的方形轴以及耐磨轴套)也可以,不知道这个机械是干什么用的,受力如何?不太好说据诶他的解决方案。

网友:
用直线导轨导向,不就行了

网友:
健与键槽之间的配合公差取决与你所需要的小弧度旋转

网友:
花键和花键套是标准件吗?这绝对不会周向转动的

网友:
导套做成导槽啊  要是改不来就在导杆上加键槽

网友:
导杆上已经装有自润滑轴承,这样上下运动时的摩擦阻力就减小了,

网友:
赞成用滑轨,,,,精度高,直线性好。。。

网友:
加根轴,或者用直线导轨。精度还好

网友:
加导向键,轴套都开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