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不锈钢断丝锥,请教

楼主(2012-02-09):
今天有个客户来我这试攻丝机,攻 M3  M2.5 的不锈钢,断丝锥  ,攻M4 的没问题。 请教是丝锥的问题,还是攻丝机的问题 ?

网友A:
打孔不能太小,可以试试手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孔不能太小,可以试试手攻

谢谢 量大手工太慢

网友B:
通孔盲孔?多深?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孔盲孔?多深?转速?

不锈钢通孔 3mm  300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锈钢通孔 3mm  300转

速度倒是不高。可能是丝锥规格太小,润滑不足,切屑阻力太大,丝锥强度不够。通孔攻丝推荐用螺尖丝锥,切屑前排,强度较螺旋槽丝锥好很多。

网友:
底孔钻到多大尺寸,应当尽量的钻到上差

楼主:
谢谢 我这边再去试试看

网友C:
挤压锥还是切削锥。阿拉在加工中心加工不锈钢都是用挤压锥。你试试。

网友(2013-05-27):
不锈钢试试挤压

网友:
底孔打2•2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挤压锥还是切削锥。阿拉在加工中心加工不锈钢都是用挤压锥。你试试。

9楼的师傅,请问你在加工中心上攻不锈钢是多大的螺纹,转速是多少,我的老是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