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里面的安全系数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

楼主(2012-02-09):
ansys workbench里面的安全系数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

网友:
要算经济帐,还要看加工水平

楼主:
不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按照使用的安全性讲

网友:
去看标准。取多大的安全系数根据标准和设计要求定

网友:
恩,机械和建筑的不一样,机械里面压力容器和其它的又不一样,查相关标准吧

网友(2014-04-30):
大于0即可

网友(2014-09-02):
从安全性角度讲,越大越好,大于1既表示该位置安全,这个由安全系数定义可以知道

网友(2018-12-31):
安全系的作用是计算是对实际的简化,有出入。需要保证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