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转速与出气压力间关系,请教

楼主(2012-02-09):
请问空气压缩机电机转速,经过人工调速变低后,
请问电机的电流将会如何变化?转速和出气气压之间是怎么一个对应关系?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或公式?请大家帮帮忙!
O(∩_∩)O谢谢!

楼主:
另外补充一点,电机用的是三相异步电动机

网友:
电流肯定会变小和功率有关,气压不一定,转速和流量有关

网友:
活塞压缩机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导!
我再去努力查查资料!
谢谢各位!

网友(2012-07-11):
搞这么多公式胡能水呢

游客

网友:
你也来糊弄一下

网友(2013-06-08):
在缸径不变的情况下,压缩机转数越高,排气量肯定越高,一般活塞机提高气量不能随便提高转数,不然气阀就要重新设计,曲轴的强度就要重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