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加工中心466报警,如何解除?

楼主(2012-02-09):
我用的一台北京机电院的加工中心型号是BV75系统是发那科0I-MATE-MC的显示466报警怎么解除啊,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
先说都动过什么地方?
报警的原因是电机和驱动不匹配或者光缆连接有问题。

网友:
怎么出现的这个报警?大修过?换过件儿?这个报警可不是会经常遇到的,除非换过驱动、电机或者有人乱改参数~

楼主:
有人动过参数啊,我重新传了一次也还是不行

网友(点评):
确定传的那参数是正确的? 如果有一样的设备,一样的系统,那参数整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动过参数啊,我重新传了一次也还是不行

传的参数肯定还是不对。

网友A:
修改#2165……这个报警是放大器的电流值检测……设0可以不进行检测……LZ可以在放大器标明的电流值上加5试试……

网友(点评):
可以在说详细一点吗,我不是很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2165……这个报警是放大器的电流值检测……设0可以不进行检测……LZ可以在放大器标明的电流值上加5试试 ...

可以在说详细一点吗,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在说详细一点吗,我不是很明白

你看放大器标签上的电流值~~然后把这个电流值加上5~~输入到参数2165所对应的各轴~~

网友:
怎么出现的这个报警?

楼主:
有人不小心把参数删掉了我后来有传了一次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