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死螺纹槽的铁屑是怎么产生的?怎么解决?

楼主(2012-02-09):
       几日前,发现一个螺纹掉扣的件,掉扣的孔的扣基本全部掉光,经观察,发现丝锥前面的一个槽被铁屑忽死(忽屑的丝锥的照片见附图),分析掉扣的原因即为铁屑将丝锥的槽部忽死,并随丝锥攻入或退出螺纹孔,在进入或退出的过程中,铁屑将螺纹全部刮掉。
      请教,忽死螺纹槽的铁屑是怎么产生的?怎么解决?

网友:
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攻丝时没有攻正;还有就是攻丝时应加点机油,要经常掏铁屑以防堵死而掉扣。

网友:
没有及时清理铁屑吧,

网友:
切削速度太高、润滑冷却方式不当。

网友A:
加点油攻慢点,一进一退的方式攻牙
会好很多
攻丝不能心急哦

网友:
粘上的铁屑,用煤油加醋浸泡一会儿,就可以,从图片上看丝锥严重磨损,进给量太大了,减小进给量降低转速,多几步倒屑。试试看

网友(点评):
转速是否应该很低才好?

网友(点评):
不一定。你要看材质。一般来说。应该慢一些。进出一致

网友:
什么相机拍的  好清晰啊!!

网友(点评):
普通卡片机,佳能105

网友:
内容什么相机拍的 好清晰啊!

网友B:
切削液浓度加高点。在加个Q指令。

游客

网友(2012-04-14):
大侠有空关注下我的帖子求教:为什么我加了Q指令,攻丝只停不退呢?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760&fromuid=131586谢谢啦
“Q指令”是什么?

网友C(2012-02-10):
楼主这种情况不仅仅是烂牙了,而是严重的光孔。原因楼主分析的很对。至于切屑阻塞,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是进刀时。丝锥刃口变钝,挤压现象严重,加上润滑不足,丝锥齿侧角设计不合理,造成切削刃侧面冷焊现象严重,产生积屑瘤。积屑太多,出现楼主这种情况;
二是退刀时。螺旋槽丝锥退刀时清根效果不好,造成切屑阻塞、崩刃甚至是折断丝锥,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切削倒锥部分(一般2-3个螺距范围内)。从楼主图片来看应该不属于此情况。发生的原因我倾向于是螺旋槽里的切屑偶然进入丝锥牙底内,由于强烈的挤压而焊在齿侧上。
但无论何种原因,造成切屑阻塞跟润滑有极大的关系。建议楼主换用润滑性能更好的切削液,必要时选用切削油。
此外,从楼主的图片来看,材料好像是A3钢或45钢之类。丝锥刃口已出现明显磨损,建议适当的更换新丝锥。“忽死”我觉得应该写作“糊死”猜对吧。

网友(点评):
卧加的冷却挺难办

网友(点评):
“螺旋槽丝锥退刀时清根效果不好”中的“清根”是指丝锥还是工件?什么样为不好?

网友:
磨损(微小崩刃)后继续加工,基本就这样的状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种情况不仅仅是烂牙了,而是严重的光孔。原因楼主分析的很对。至于切屑阻塞,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是 ...

不能“清根”是指螺旋槽丝锥退刀时未把残留的切屑切掉。如下图示:

可详见此贴:http://www.sizhuiwhy.com/archives/1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清根”是指螺旋槽丝锥退刀时未把残留的切屑切掉。如下图示:

可详见此贴:http://www.sizhuiwhy ...

“不能清根”的原因是什么?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清根”是指螺旋槽丝锥退刀时未把残留的切屑切掉。如下图示:

可详见此贴:http://www.sizhuiwhy ...

关注了大侠的日志,受益颇多,有一事有些疑惑,就是里面介绍的切削扭矩的计算公式中怎么会没有切削速度(或进给速度),难道切削力(扭矩)和切削速度(或进给速度)无关吗?
“根据丝锥的平均寿命,切削丝锥攻丝所需切削力可按以下公式计算:
MD=A·ks·d1/1000 [Nm]”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注了大侠的日志,受益颇多,有一事有些疑惑,就是里面介绍的切削扭矩的计算公式中怎么会没有切削速度(或 ...

这就像你搬砖头。砖头就那么多,你出在砖头上力取决于你是一块一块的搬还是一摞一摞的搬。跟你是走还是跑没有关系。你跑或者走只影响你的搬砖效率。

游客

网友(2012-03-26):
这不能说明切削力(扭矩)和切削速度(或进给速度)有关吗?
这又像你搬砖一样。一次搬多了腰就折了。
那为什么丝锥异常折断和转速有很大关系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切削液浓度加高点。在加个Q指令。

Q和g83里的Q一个用法,攻Q深,退一些再攻Q,这样断销,可能会改善

游客

网友:
大侠有空关注下我的帖子求教:为什么我加了Q指令,攻丝只停不退呢?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760&fromuid=131586谢谢啦
对头

网友:
这种现象我遇到过,一个是丝锥磨损,二是螺纹底孔过小,三是攻丝油有问题,别的没有了。

网友:
如果没猜错楼主 的工件材料为20# 材料太软孔搞大点

游客

网友:
40Cr

网友:
切削液浓度加高点。在加个Q指令。

网友E:
楼上所说的第二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塑形材料上,而且是丝锥有后角,盲孔的情况。楼主如果以上条件一个不符,那就不是这种情况。既不是工件不好,也不是丝锥不好,可以算是工艺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所说的第二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塑形材料上,而且是丝锥有后角,盲孔的情况。楼主如果以上条件一个不符,那 ...

大侠,那怎么样能将工艺做好呢?

网友:
螺孔底孔一定要以大公差做,我这攻丝用菜油的,菜油要跟上,排屑要顺,不顺就不能用程序攻,要用老方法回一圈。孔内铁屑听声音,铁屑满了排不出来要用风吹或其他办法搞出来,回一圈最好

游客

网友:
加菜油攻出来的螺纹比冷却液要漂亮。加工中心推荐螺纹为最后一道步骤。
在加工中心上能用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点油攻慢点,一进一退的方式攻牙
会好很多
攻丝不能心急哦

同意楼上观点!润滑很重要,并及时清理!

网友:
螺纹丝攻不用退刀的,加润滑油,铝件的话最好加柴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Q和g83里的Q一个用法,攻Q深,退一些再攻Q,这样断销,可能会改善

设置参数5213回退量,默认可能是0,所以不回退,不要太小5~10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  跟你的机床参数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那怎么样能将工艺做好呢?

看你加工什么材料,根据材料看你丝锥的后角大小。退刀丝锥崩刃发生在丝锥有后角,攻丝是盲孔的情况下。塑形材料在切削刃前回留下一小块没有切断的切屑,丝锥在退刀时切屑沿着后角到刃口,刃口压力增大,容易崩刃。所以,如果可以的话,盲孔尽量选用没后角的丝锥,如果嫌丝锥不够锋利的话,可以适当增加前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