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去除氧化皮?

楼主(2012-02-09):
圆钢烧红后会有一层F2O3氧化皮,如果不去除将严重影响工件质量,请问各位前辈如何去除比较好?
圆钢直径20MM,长度100MM,需要烧红后立即去除氧化皮,然后进入摩擦压力机冲压成型,要求去氧化皮快速,太慢工件凉了影响摩擦压力机冲压成型。
本人设想过好多方法,喷沙成本高,酸洗水冲会冷却温度。抛砂成本低,有哪位前辈玩过抛砂?请教能不能达到效果

楼主:
{:soso__12342869587623965288_1:}

网友:
我们做钢锄用的是钢丝刷,做一根轴,轴上钻孔,装上钢丝,用个小电机带着,铁夹子夹着红铁两面刷一下,氧化皮就掉了,效率很高,几秒种就能刷一个,不用担心工件会凉。

网友(点评):
感觉二楼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A:
试试用高压气喷,祝你成功

网友(点评):
降温很快吧这样,喝点热水都是用嘴吹吹的。

网友B:
问个题外话:该氧化皮是Fe2O3还是Fe3O4?我觉得是后者

网友:
应该是 Fe3O4。。。。。

网友C:
用高压其喷技术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用高压气喷,祝你成功

高压气喷 可以试试,就是不知道会对温度有没有影响,还有气喷只能一个方向,圆柱360度都要去氧化皮的,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个题外话:该氧化皮是Fe2O3还是Fe3O4?我觉得是后者

恩,是我错了。其实氧化皮有三层,最外面的是Fe3O4,中间那层是Fe2O3和Fe3O4的混合物,里面那层是Fe2O3 .外面和中间那层容易脱落,最里面那层粘在铁件上不易脱落

网友:
冒是有点明白。围观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酸洗呀,去的很干净,如果零件小的话就磨削

可是在不能变冷的情况下 ,温度都上千度,如何酸洗呢??

网友:
钢丝刷的那个方案试了没有,效果怎么样

网友:
还没有接触这个东西啊  学习了

网友:
有温度,如果遇空气,就一定会氧化,除非有一个密封罩,能够把空气抽掉.再把零件加热就不会氧化

网友:
用高压水除鳞系统,钢厂都是用这个的。

网友(2012-05-02):
头套稍微压下氧化皮就掉了

网友:
没碰到这种情况,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不产品成形后再去除呢,就是您先去了,成产品后还是高温,还会再氧化呀

网友:
用钢刷就行,速度也快!
曾经在展会上见过全自动钢筋抛光矫直设备,就是用的钢刷(只不过要做好防尘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是我错了。其实氧化皮有三层,最外面的是Fe3O4,中间那层是Fe2O3和Fe3O4的混合物,里面那层是Fe2O3 .外 ...

加热主要是Fe2O3吧,点燃才是Fe3O4。不过不排除可能有少部分Fe3O4。

网友:
其实 其实   是不是氧化物本身并不会影响工件质量?
而是烧红的钢件影响冲头的使用寿命  使冲头硬度下降 刀口变炖 等等
有温度怎么会不氧化呢  再怎么处理都会氧化
我记得朋友的一个厂里 是冲压之前在冲头上或者在工件上喷液态石墨  就是类似于喷油漆那种工具 不过喷的是石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高压其喷技术来试试

好 爱好学习以下

网友(2013-05-21):
喷砂价格

网友(2018-10-31):
你好,可以了解下我司针对红锻料表面氧化皮问题研发的氧化皮清洗设备,详细可联系18994065678  公司名称:南京力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
就跟打铁的一样,上刚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