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导致丝锥寿命低?

楼主(2012-02-09):
大侠们能帮我分析下。丝锥寿命低和螺纹乱扣的原因吗?大侠们都遇到过什么原因导致丝锥寿命低?

       这几日,一直在分析一台卧加的丝锥寿命低 老乱扣的问题,很是头疼,该丝锥用于加工M10*1深约11.4mm的螺纹孔,正常寿命约40-50件(每件上有6个孔),现在平均寿命也就10件,而且一般都不是正常更换,基本都是因出现乱扣而更换,不仅刀具成本异常,还造成大量废品,乱扣的形式一般都是其中的几个扣乱,至于是哪几扣没发现规律(今天找了几张乱扣的照片,螺纹不怎么好照,其中就2张还算清晰,见附图) 。
      该丝锥也在另外一台立加上用,加工内容相同(两台设备加工的其它内容不完全一样),使用效果良好,基本排除丝锥的原因。
      工艺参数基本就一个转速可调,转速试过200、280、300、350、382、500、580、650(丝锥承受不了,折断了),都不行,基本排除转速的原因。
      两台使用的底孔钻头直径有些差异,卧加是9,立加是9.1,感觉底孔的这点差异不会对丝锥寿命有那么大的影响。
      该卧加的冷却液为水基,好像攻丝最好用油,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有卧加用油基冷却液的吗?就算有也不行,改不了,其它刀具还需要用水基冷却液冷却。
     今天整了整冷却,怀疑是冷却喷的点不好,或者冷却压力不足,可均没看见效果。破卧加就两个小水流,基本上只能让其喷到丝锥的头部,感觉攻丝过程中冷却液根本不可能进入孔内,顶多就在丝锥快攻时,喷进底孔点水,也不知道这点水够不够用,这点卧加明显没有立加好,立加在攻前,底孔已被冷却液灌满。(主轴、丝锥、冷却夜流见附图)
     我现在有些不知道怎么办了,明天准备打下丝锥在主轴上的跳动,看看是否有异常。

      大侠们能帮我分析下丝锥寿命低和螺纹乱扣的原因吗?大侠们都遇到过什么原因导致丝锥寿命低和螺纹乱扣?

网友A:
跟啥都没关系,丝锥夹具有问题,放点机油是进行润滑。

网友(点评):
楼主;这活太简单了,没必要加分,你还是留着给下一个高手吧。

网友(点评):
大侠,“退后时丝锥被铁屑卡住”的原因一般是什么,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点评):
大侠:我想你应该换带有能钻又套螺纹的丝锥,铁屑不是碎的,而是翻卷出来的。至于丝锥夹具就不用了,用钻头夹具就可以,同时要控制好转速,这是本人工作经验,欢迎各位朋友议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啥都没关系,丝锥夹具有问题,放点机油是进行润滑。

大侠,“丝锥夹具”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你发完拍砖提醒我吗?这种夹具有好几个,摇臂钻床配套盒装,丝锥前进时有些提前过紧。或者退后时丝锥被铁屑卡住,这问题原因多。

网友:
什么牌的丝锥!进给和转速对比如何。工件材质呢。

网友:
1,不要小看相差0.1 在欧美样本推荐中也推崇底孔小0.1左右,你也可以尝试下。2.切削液的浓度也需检查。3我看你用的好像不是弹簧攻丝夹头?刚性攻丝,推荐山特攻丝夹头!4.不知道丝锥是什么品牌?在螺纹入口段烂牙...还真得看看刀具跳动。

网友(点评):
卧加是9,立加是9.1,感觉底孔的这点差异不会对丝锥寿命有那么大的影响,,楼主确定????

网友(点评):
没太看明白,我们一般是底孔打大0.1 ,为啥欧美是底孔要求小0.1?

网友B:
倒牙部分应是被切屑铰掉了,建议在这个方面查查原因。丝锥机动攻丝用刚性装夹肯定不好。另外底孔大小及冷却润滑液的成分对攻丝质量的影响都不能轻视。

网友:
用一种不锈钢成型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牙部分应是被切屑铰掉了,建议在这个方面查查原因。丝锥机动攻丝用刚性装夹肯定不好。另外底孔大小及冷却 ...

“倒牙部分应是被切屑铰掉了,建议在这个方面查查原因”,我没啥思路,麻烦大侠指点一下方向。

网友:
我分析原因有二:1、润滑不足。建议换用攻丝油甚至是攻丝膏(缺点:加工效率慢);
2、不知楼主的床子及攻丝夹具精度如何。如刚性攻丝夹具性能一般(主要指间隙),建议采用柔性攻丝。
另外,立加夹具什么样的?

网友(点评):
立加也是刚性攻丝

网友C:
见过不少类似现象,原因多是由夹具引起,在攻丝时因丝锥不能对中,设备的轴向攒动和径向摆动,还有丝锥拖着夹具座整体前移,都会引起螺纹的乱扣和啃牙。解决的最佳办法就是,使用即可径向浮动又能轴向自由进退的攻丝夹具,这种夹具结构很简单,通用性也好,而且不论是专用攻丝机还是立钻车床,只要进刀量小于螺距,都能攻出或套出不同螺距的螺纹来。准备在近段时间把这个夹具图画出来,贴在机械设计版块,喜欢的话到时翻开看看。

网友(点评):
好人啊,热心的好人,大侠的文章我每篇都读了,确实是高人加好人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大侠有这种攻丝夹具照片吗?

网友:
没见过。。。。。咱这厂全是气动 攻丝的,,,,用的食用油作润滑的~
感觉还是润滑跟退屑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气动攻丝,大侠能否讲讲气动攻丝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我厂原来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后来将底孔加大10丝,情况大为改善。请教了一位老师傅,他说: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导螺杆攻丝方式上,且烂牙多出现在退刀情况下,因退刀时有一个轴向力,这时如果工件材料比较软,就容易出现烂牙,解决的方法是主轴转一圈,轴向走一个螺距,就可解决了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转速还是太高了,改到80试试,实在不行就攻个一攻,然后再手攻。。。

网友:
应该是夹具或者主轴进给问题,我们一般用菜油,效果还行。烂牙一般出现在退牙时。自己停停声音,琢磨琢磨,呵呵

网友:
有可能是机床的重复定位精度不够,攻丝时丝锥和孔不同心。

网友E:
攻牙作业问题较多根据您提供的信息主要问题总结如下:
1.首先不知道您做的什么材料貌似是碳钢类,此类切削强力建议采用非水溶性切削液,从您烂牙的图片中可以看出丝锥有粘结的可能性,更换油性切削液有助改善。
2.您的丝锥是M10*1底孔径9是可以的但考虑钻头作业后的偏摆还是实际测量下光孔的直径为好。
3.切削速度从您图面上看应该是螺旋丝锥,那么速度不应超过15M,转速应该是在477转,这个是限定值,建议控制在350转左右。
4.丝锥问题,如果被削材较软查看是否有粘结现象如有使用经过氧化处理的丝锥,表面呈现蓝黑色。
5.观察烂牙是否发生在回牙阶段,适当降低转速。
如有疑问,请联络18721990664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攻牙作业问题较多根据您提供的信息主要问题总结如下:
1.首先不知道您做的什么材料貌似是碳钢类,此类切削强 ...

“5.观察烂牙是否发生在回牙阶段,适当降低转速。”,降低进刀转速还是退刀转速?

网友:
用该属于夹头不好造成,我们单位又实用水溶性冷却液的。

网友(点评):
夹头怎么个不好法?

网友:
1。你丝锥的问题,用好的丝锥吧,国产的别考虑了。
2.机床的精度问题,攻丝时丝锥和孔不同心。
3.转速问题,是不是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厂原来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后来将底孔加大10丝,情况大为改善。请教了一位老师傅,他说:这种情况多出现 ...

导螺杆攻丝方式 ”——是什么样的攻丝方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导螺杆攻丝方式 ”——是什么样的攻丝方式?

导螺杆攻丝方式就是靠螺杆传动的方式,螺杆转一圈,一个导程就是攻出的牙距

网友:
建议用柔性攻丝,这个估计机床进给和丝锥螺距不匹配的原因。

网友:
1、检查切削液浓度;
2、检查机床伺服和主轴是否匹配;
3、检查底孔直径,建议达到9.1;
4、夹持刀柄是否有打滑,建议用丝锥专用夹头或刀柄;
5、也可以考虑螺纹铣刀;
6、拿下来气动攻丝机攻;
7、你这丝锥用的也太费了点,干的是什么材料,难道是不锈钢?高温合金?
8、你实在解决不了,可以找我。。。

网友:
10楼正解,一语中的。

网友:
定做  螺旋丝锥。。 我觉得是 排屑不畅 。

网友:
引用 楼主:
“5.观察烂牙是否发生在回牙阶段,适当降低转速。”,降低进刀转速还是退刀转速?

通常我们在攻牙过程中,回牙阶段就是退刀的时候,如果是CNC加工大部分情况下不会改变这个速度,但不排除特殊情况下需要改变这个参数,这只是从您的异常状况中分析的一种情况而已,如果是专用额伺服攻牙机,回牙速度是额定的降低的!

网友:
LZ可以先看一下伺服同步误差是多少~~

网友:
看上去烂牙了吗!底孔和深度没问题就是丝攻和机床的问题,一般质量的丝攻用刚性攻丝是比较容易断,可采用柔性攻丝(浮动攻丝夹头),换挤压丝攻用OSG的或者含钴的试试。

网友:
为什么没人怀疑是卧加本身的问题呢?主轴编码器检查过吗?

楼主(2012-03-26):
引用 网友D:
导螺杆攻丝方式就是靠螺杆传动的方式,螺杆转一圈,一个导程就是攻出的牙距

退刀时的轴向力在该攻丝方式上是怎么起作用导致螺纹烂牙的?

网友(2012-05-11):
牙部分应是被切屑铰掉了

网友:
丝锥的质量,转速。

网友(2013-05-23):
材料本身也有关系

网友:
换柔性夹头试试,细牙的早会有这个原因!

网友:
改用螺旋丝锥,使铁削顺利排出

网友:
进给和转速如何,带内冷的丝锥么?

网友F(2014-07-17):
楼主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没?我现在使用摇臂钻和电动攻牙机攻牙也遇到同类情况。。。

楼主:
我记得是原材料的问題,现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没?我现在使用摇臂钻和电动攻牙机攻牙也遇到同类情况。。。

先假设机床,刀柄,丝锥,夹具,程序等都是理想状态

盲孔攻丝切屑都是后排式,丝锥的后角问题造成反转时候无法将带状切屑及时切断,从而缠绕在丝锥将已经加工好螺牙挤掉

1.建议选择丝锥后角,这个一般不可能,特殊需要定做
2.丝锥切削锥部分1.5P  2-3P  建议试验切削锥多的,起分屑作用,加入螺旋槽是三个,多一牙可以多出来三条切屑(当然这个底孔深度要允许)
3.合适丝锥螺旋角,建议选择减小螺旋角。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
孔口烂牙的话,建议底孔大一个丝

网友:
金属的疲劳?

网友(2015-04-27):
丝攻寿命减低一般3种原因,第一就是底孔,钻头磨损是很多人没注意的问题,第二就是切削油的问题,什么机油,乳液都不好,还是用专用的丝锥攻牙油比较好,像SKS金牌攻牙油是不错的选择,第三个就是材料材质的问题,这个也是经常遇到的,首先丝锥一断,客户就是丝锥是假的,其实模具有杂质,模具有杂质的话,模具的硬度硬过丝锥的硬度,超出丝锥的承受范围,当然折断咯。

我建议你,拿你工件去检查,看看是不是工件有杂质,要不然你什么丝锥都会断的。

网友(点评):
工件夹质怎么检查?

网友:
在加工M3X15深304材质的路过还是脱蜡件,加工500个孔不会断一根丝攻。我用的是柔性攻丝夹头。就是可以拉长的哪种,M29刚性攻丝G84,然后参数就不能说你听了,保密。

网友:
冷却液浓度很重要, 你可以尝试着换台带中央出水的卧加做,另一个就是更换丝锥,立加在攻丝时冷却液可以完全进入底孔,对刀具进行充分的冷却,而卧加就没有立加效果好,造成结果是丝锥在深孔退回时有粘刀现象,造成乱扣,建议采用材质好的刀具!

网友(2016-01-17):
我在本网站的的贴子《我解决了铝铸件攻丝烂牙 》可能对你有帮助。里面我写的很详细。

网友(2019-05-31):
可以更换切屑液,或者用浓一些的切屑液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不少类似现象,原因多是由夹具引起,在攻丝时因丝锥不能对中,设备的轴向攒动和径向摆动,还有丝锥拖着 ...

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