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阀块钻深孔求教,急!

楼主(2012-02-09):
材料:Q235,4X150孔,台式钻床,其中要经过几道横向孔,现在加工起来又慢又易断,工人技术要求高,劳动强度大。如何能加工的快又不断钻?谢啦!

网友:
用深孔钻专机吧!简单!

网友:
用抛物线钻头试试(淘宝有买)先打中心钻切入。横向孔和主孔切通时注意慢一点。勤到点屑

网友:
4*150的孔应该不算难钻吧,看钻床的刚性如何跟操作工的技能了。

网友:
传个图,以前我做的阀块多了,我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
150深还用什么深孔钻啊,接个钻头或买个加长钻头

网友:
用钻床不知道  我们有个磁力钻打盲孔能打到 200mm 钻头一般的麻花钻都可以

楼主:
各位,抛物线钻试了下,速度是上来了,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好像很容易跑偏,有的孔没对上下面的孔。上面几位,这个孔单独钻个是可以,批量钻啊,所以要考虑了,主要一般的麻花钻钻很易断,现在基本在3%的报废率啊,断一下就100多元没了,疼啊。另问下,断的钻头电脉冲能不能打这么深?

网友(点评):
电脉冲取断的钻头没问题,用合适的铜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