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壳经常磨穿,如何解决?

楼主(2012-02-10):
介质:硫酸铵浆液
出口压力:5到6公斤
转速:2900
泵壳材质:双相钢
其他情况:泵24h运行,平均每月一次补焊(普通不锈钢焊条)
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路过的,来看看。
是磨损还是腐蚀呢?应该就是这样两个原因。

网友A:
主要是磨料磨损,没有什么好办法,

内层可以做碳化硅处理,也可以堆焊碳化硅颗粒层,寿命可以显著提高,但成本也非常高,只是减少了维修时间,小厂没有能力玩这些,初期费用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磨料磨损,没有什么好办法,

内层可以做碳化硅处理,也可以堆焊碳化硅颗粒层,寿命可以显著提高, ...

我厂曾经做过耐磨陶瓷图层(1-1.5mm),但是效果不佳!一两天就磨掉了(装泵后盘车叶轮与涂层不接触,盘车正常,但是没有压过间隙)。不知您说的涂层多厚!

网友:
我是新手,还要向大家多学习呀。

网友(2012-06-26):
换一种材质就好了

网友:
是的哦,以柔克钢也许能行

网友:
用一下防酸碱的P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