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加工的最短管子长度是多少?

楼主(2012-02-10):
各位大侠,请问,两寸套丝机加工DN15的管子要求管子两端都套丝,能加工的最短管子长度是多少呀?

网友A:
DN15就是1/2寸的管螺纹,螺纹长度11,用2寸套丝机,加工的管螺纹范围是3/8——2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DN15就是1/2寸的管螺纹,螺纹长度11,用2寸套丝机,加工的管螺纹范围是3/8——2寸。

谢谢,我可能没有叙述清楚,我是想知道能套DN15的丝,两端套丝,这段管子的最短的总长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