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谁能写个大致的加工工艺给我,谢谢了

楼主(2012-02-10):
图是我画的大致的,没标全,有基准有同心度,圆跳动,平行度等等,,没接触过这么大的,有点没方向,那个老大能写个大致的加工工艺给我,谢谢了!最好标一下用什么设备加工,

网友A:
我汗 你上传一个原图不行吗??????

网友:
看不清楚

网友B:
这个东西很好做的有一点简单的机械常识就能做出来啊
这个1,平头打中心孔
      2,用大车床粗车
      3,调质
      4,用数控车床精车这里要分三道
      5,数控铣床铣键槽
     6,高频
      7,外圆磨粗磨外圆
      8,精磨外圆

网友(点评):
需要看看这个零件的尺寸哦,不能招教科书的去班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汗 你上传一个原图不行吗??????

手里只有人家一张传真的图纸,没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只有人家一张传真的图纸,没办法

你也可以把你自己画的图纸上传一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清楚,重新发一份图

没图了,,,就是一个直径最大直径560、长4570的阶梯轴,有同心度,圆跳动,端面跳动,平行度等要求,光洁度0.8、1.6要热处理中频淬火52~56,因为没弄过见过这么大的东西,加工的设备都没见过,所以不太明白怎么弄,,,,谁能告诉我工艺大致怎样做,要注意什么,谢谢了

网友D:
我一直有个疑问,阶梯轴在外圆磨的的时候能磨到根部吗?很少见到去磨阶梯轴的。谁能回答我?

网友(点评):
不能 所以有砂轮越程槽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有个疑问,阶梯轴在外圆磨的的时候能磨到根部吗?很少见到去磨阶梯轴的。谁能回答我?

干嘛一定要这么高的粗糙度呢Ra1.6不就可以直接车加工了吗?感觉不太合理。

网友:
估计很多地方是轴承位,一般在大轴径的情况下,轴承和齿轮都是热装的,粗糙度完全没必要那么高,所以有点自己为难自己的感觉……

网友:
汗了,这么大的还不好找机床了,光洁度要求那么高不上磨床能行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有个疑问,阶梯轴在外圆磨的的时候能磨到根部吗?很少见到去磨阶梯轴的。谁能回答我?

你磨得时候分两次就能磨到根部了。

网友:
其余:1.6。粗糙度要求太高了。这么大的磨床不好找。

网友(点评):
其余:1.6 这很好磨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很好做的有一点简单的机械常识就能做出来啊
这个1,平头打中心孔
      2,用大车床粗车

我现在做的一个产品和这个差不多一样的,我们做了8年了工艺已经很成熟

网友:
直径最大直径560、长4570的阶梯轴,怎么大啊,能调制合格吗,的好大的炉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干嘛一定要这么高的粗糙度呢Ra1.6不就可以直接车加工了吗?感觉不太合理。

磨也是有道理的  这么长的工件 直径也比较大  估计一刀还没走到头 刀尖就磨损的不行了。。除非用陶瓷之类的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磨也是有道理的  这么长的工件 直径也比较大  估计一刀还没走到头 刀尖就磨损的不行了。。除非用陶瓷之类 ...

这个也不算长,加工长轴的时候一般都会跟刀架的。热装的话去磨就感觉有点多余。Ra6.3就够用了,但我不知道该轴的具体使用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磨得时候分两次就能磨到根部了。

俺见识太浅,记得有一次也是一个阶梯轴,不过直径很小,有一段要做导杆,所以要外圆磨,然后别人说没法磨到根,所以一直以来我很疑惑

网友C:
看不清楚,重新发一份图

网友:
连这个工艺都编出来,你是学机械的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干嘛一定要这么高的粗糙度呢Ra1.6不就可以直接车加工了吗?感觉不太合理。

外径达到560,总长4600多,车床上达不到Ra1.6的,转速不能快

网友:
这种轴我们经常做 4500也不是很长,我们经常加工的大概在4000-6500中间
主要看车床的师傅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外径达到560,总长4600多,车床上达不到Ra1.6的,转速不能快

是吧!我是按理论说的,数控车精度能保证嘛!具体的说实话这么大轴径的,没见别人用数控玩过

网友:
没做过那么大的。待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