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头车

楼主(2012-02-10):
我不知道目前市面上有没有一次性加工两头的设备,这里指的是一次装甲。
我打算做这样的机器,有没有市场。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还有谁觉得有前景的可以和我合作,有需要这方面的设备的也可以联系哈我哦

网友A:
你说的一次性加工两头,包括外圆和端面?我们这边只有一次性加工两头端面的设备

网友:
去咨询一下大连组合机床厂吧,两头车两头铣都有标准的,属于组合机床系列。

网友:
这种设备一般都是专机,通用设备不多

网友:
没见过这种设备! LZ  来两张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一次性加工两头,包括外圆和端面?我们这边只有一次性加工两头端面的设备

是的,就是说一次装甲两头都可以加工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说一次装甲两头都可以加工那种

都是专机吧,我现在用的就是一台专机,一次装甲两头齐面打中心孔,不过外圆不能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说一次装甲两头都可以加工那种

一般情况下,都是厂家定制的。没有说提前做出来这种专机,往外销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