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程序控制器选型指南

楼主(2012-02-10):
定时程序控制器是一种新型的工业自动化设备控制器,无需编写程序和梯形图,采用填表设置的方法代替编程工作,在实际应用中根据所需要的控制功能,进行简便的表格设置,即可快速实现所需的功能,达到程序控制设备或电器的目的。
主要特点:
l  表格设置、无需编程、人人都会使用
l  操作便捷,几分钟完成功能设置,易于普及推广应用
l  操作方便,设置灵活,提供定制编程服务
l  安装方便,具有安装固定孔和导轨固定两种方式
l  通过设置实现所需的程控定时器和程序控制器功能
l  经济实用,价位合理
l  面向设备控制的普及应用领域
基本功能:
通过设置能够实现:程序控制、顺序控制、逻辑控制、循环控制、点动继电器、锁存继电器、点动开关、软启动开关、自锁开关、延时开关等功能。
应用领域:
各行业工业自动化控制,例如:机械自动化控制、服装机械控制、纺织机械控制、食品机械控制、电器控制、家电控制、机械手、灯光控制、节能控制、交通控制、喷泉控制、注塑机控制、电机控制、大中小学科普及应用等自动化控制普及领域。
主要技术参数:
1、输入输出通道数量:
TPC8-8TD型8路输入/8路输出、TPC8-16TD型8路输入/16路输出
    2、光电隔离:全部的开关量输入和开关量输出均设有光电隔离
3、供电电压:直流24V/2A,空载时小于500mA
4、输出电流:每路输出300mA
5、输入方式:开关量输入,开关输入方式及高低逻辑电平输入方式
l  电平输入方式:低电平有效,高电平无效
l  开关输入方式:输入端接地有效,输入端开路无效
6、尺寸规格:146mmX90mmX40mm
选型表:
定时程序控制器具有多种型号,功能选型请参见下表。
型号
输入
输出
逻辑
定时控制
程序控制
循环控制
端口选择
液晶屏
时钟控制
TPC4-4TD
4
4
TPC8-8TD
8
8
TPC8-16TD
8
16
TPC8-8TDYJ
8
8
TPC8-8TDT
8
8
    选型指南:
    1、根据控制负载对象的数量选择适合的型号
控制4路以下负载,可选择4路输入4路输出的TPC4-4TD型控制器。
控制5——8路负载,可选择8路输入8路输出的TPC8-8TD型控制器。
控制9——16路负载,可选择8路输入16路输出的TPC8-16TD型控制器。
    2、根据输入控制端的数量选择适合的型号
输入控制端的输入信号可以是启动开关、停止开关、功能开关等各类开关,还可以是光电开关、接近开关、电磁开关等各类电平变化的开关量传感器。每个开关占用一个输入端,根据应用功能的需要,统计出开关和传感器等输入信号的总数量,来选用适合的控制器。
    3、根据功能选型
       目前定时程序控制器分为通用型、液晶显示型和时钟控制型三种类型。
l  通用型:适合大部分设备控制的应用场合,型号有:TPC4-4TD、TPC8-8TD、TPC8-16TD。
l  液晶显示型:液晶显示型在通用型的基础上配置了一块128X32的液晶显示屏及操作按键,可以在本机设置和修改功能数据,方便现场调试,适合用于经常需要改变数据或现场反复调试数据的场合。型号是:TPC8-8TDYJ。
l  时钟控制型:时钟控制器型在通用型的基础上增加了时钟定时控制功能,控制器内部配置有带电池的时钟电路,除了可以实现通用型的定时器控制器功能,还可以对时、分、秒进行时间的启动控制。型号是:TPC8-8T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