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锥滚子轴承,可否用两个单列圆锥滚子轴承连在一起代替双列的?

楼主(2012-02-10):
本坛各位高手好!请教一个关于圆锥滚子轴承的使用问题:

一机构使用一个双列圆锥滚子轴承,但没有买到这种型号的,可否用两个单列圆锥滚子轴承连在一起代替双列的?

网友:
只要符合条件、可以的、大不了计算一下轴承的受力情况及使用寿命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需要考究以下单个的载荷问题,应该是可以的。不过效果上来说多少还是会有差异的。

网友A:
没有那么简单,请考虑如下:
1、游隙:双列轴承一般都有游隙设计,而单列没有,你要中间设置隔圈,再配好游隙,不然游隙大了或小了,或者没有游隙,你惨了;
2、装夹方式:双列轴承是内圈是双列,还是外圈是双列,则决定了你安装时,内圈是夹紧的,还是外圈夹紧的,如果你想用两个单列替换掉,结合游隙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你要加的调整游隙的隔圈是放在内圈,还是放在外圈,也就是取决于你的装夹方式了;
3、载荷和寿命通常不会相差很大,这是个人看法。

希望以上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那么简单,请考虑如下:
1、游隙:双列轴承一般都有游隙设计,而单列没有,你要中间设置隔圈,再配好游 ...

您好!是这样的,给一个吊装的设备更换零件,发现如图所示的轴承位置是一个双列的圆锥滚子轴承,但是轴承坏了且没买到新的,所以想用两个单列的轴承再加上轴承座给替换掉。使用的工况是轴承转速几乎为零,可以忽略,只是人为的转动一个角度,轴承只承受轴向的重力和来自上面的很小的压力,施加在轴承径向的力也很小。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还用再加中间设置隔圈吗?这样做可行吗?

网友:
以下意见,你可以参考下:
1、游隙,看来应该不是个大问题了,我原来以为是其他场合上的。你这里的轴承只是简单转动的作用了;
2、但不知道你的轴向力具体有多大,及你的轴承有多大。如果轴向力过大,轴承压的过死,也不大容易转动。
3、润滑还是要的吧,不然轴承容易生锈的,锈是轴承的天敌,尤其你这里又不经常转动,生锈后,轴承离坏就不远了,建议普通黄油应该就可以了;

装夹你在考虑下,是外圈还是内圈夹紧。

网友:
载荷,游隙和安装  只要都能达到要求  就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再给大家思路延伸下,
用两个角接触球轴承可以吗?
用四点球轴承可以否?

网友:
新手贸然回答,应该可以,只是有点大才小用了吧。

网友:
大才小用?
说两个角接触球还是四点球?
角接触球可比圆锥便宜。
四点球我不清楚。

网友:
这个应该不可以。我只听说用四列的切割成双列的使用,但楼主所说的这种方法好像不可行。我们公司专业生产中大型英制圆锥滚子轴承单列、双列、四列。不知道您所说的这种轴承是什么型号,也许我可以帮到您的。
QQ:1336693856
电话:0319-8568888

网友(点评):
型号GB/T299-2008 352007。我们需要的数量很少,因为每台设备只用一个。用两个相对在一起,我们已经安装上了,但就是不知过段时间后的使用情况如何,如果出问题的话我会联系您,谢谢!

网友(2018-04-06):
用的怎么样?按你说的工况应该是低载荷,低速,低温的,这样的话对轴承的要求就没有那么高了,直接安装也是可以的,游隙的话只要安装完成后测一下,为正值就可以了。我还有一个疑问,像这种完全承受轴向力的情况为什么不用推力轴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