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合金上加工0.3孔,请教

楼主(2012-02-10):
现有一批产品需在高温合金材料上加工0.3、0.4小孔,要求一致性、精度高,请教各位如何加工及提供加工信息,可含高校及研究所等单位。
另:我前期采用过电火花加工,但一致性、精度达不到要求。

补充内容 (2012-2-11 22:01):
补充说明一下:是在高合平面上加工,垂直平面或带一定角度,孔深3mm,要求孔公差0.02左右,重在解决孔径一致性和孔的垂直度。使用要求,通过孔的液体射流单孔射流流量一致性高,射流方向一致性高。单件孔数约20个。

网友A:
突然想到激光加工,而且是三维的,应该行吧

网友(点评):
那么小的激光打不圆的

网友(点评):
你可以试试联系做大字符喷码机的厂家,他们需要在红宝石上开0.15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想到激光加工,而且是三维的,应该行吧

激光切割对材料的厚度有要求的  太厚切割不了

网友:
你好这个我可以做一致性、精度达到要求。正负0。002以内光洁度0。4以下13408065932

网友(点评):
成都市武侯区华建粉末冶金厂 ? 有加工类似产品的经验吗?

网友:
不知是板材,还是棒料,及相关尺寸

网友:
楼主应把要求详细提供,精度究竟是怎么要求的,尺寸如何,在多大的件上打等。
激光有专门应用来打高温合金的

楼主:
我是楼主,尝试过在某高校使用激光加工试验件,除大家均提及的局部过烧及氧化层问题外,还发现孔口为椭圆形及内通道为锥形孔。
另首楼补充了一些说明,单件尺寸约300X120X20
有人向我推荐电子束打孔,但没查阅到相关信息。还有人提及有专门的机械可以采用转头机加工,谁可以提供相关信息?

网友:
我做过这样的孔,一个工件上有120个0。3和0.6的孔,所有公差0.01,是手机摄相头治具,给你说了也没用,靠的是实际操作水平,如有需要请加我QQ773662454

网友:
没有什么难度不知具体何种材料。
如有需要请   JIJ-2008@163.COM

网友(2012-08-02):
实际上好的微孔电火花机床肯定可以,特别是进口的。如考虑,请发电邮至beijingnuotai@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