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一俯仰油缸,参数设计从何着手?

楼主(2012-02-10):
需一俯仰油缸,已知液压缸工作速度0.1-0.35m/min,流量8.5升/min,工作压力8MPa,油缸两端铰支点距离,最小工作距离2323mm,最大工作距离4122,富裕行程取多少?如何计算油缸两端铰支点最小尺寸和缸径尺寸?这种计算该从何着手?

网友:
俯仰油缸是什么样的结构?请楼主赐教

楼主:
俯仰油缸就是最普通的油缸,用在堆料机上称为俯仰,斜的安装,上升慢下降快E:\Φ60m堆料机\C203-02堆料机液压提升装置-Model.pdf

楼主:
发张图file:///E:/Φ60m堆料机/堆料机液压提升装置l.jpg

网友:
先将结构图简化,将分布载荷变成集中载荷,确定载荷性质,进行受力分析,求出最大力,再根据系统压力确定缸径

网友:
最小工作距离即是安装距,缸径325.5mm杆径为275.6mm,速度限制严的话做非标的,只是大约为的话可以圆整的320和280只是工作力有点不够。这是非差动连接,差动连接的话杆径为174mm可以圆整为180mm,行程为1799元整为1800

网友:
缸径圆整为360的话速度限制比320的要宽一些,不过工作力足够。

网友:
由于工作力未知,只能告诉你这些了,流量和压力可惊醒一定调整的话更好办一些。

网友:
不过可以在外+一液压系统惊醒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