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安装好了,显示没装入microsoft .net framework,如何解决?

楼主(2012-02-10):
新手求教,sw安装好了,显示没装入microsoft .net framework,如何解决?

求高手指教。。。。。。。。。。。。

网友A:
按理说不可能的,缺什么frameworks,SW安装包里内置了,除非你是简装的XP系统,如果是这样,那你只能上网找相应的framework安装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不可能的,缺什么frameworks,SW安装包里内置了,除非你是简装的XP系统,如果是这样,那你只能上网找相应的 ...

谢啦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