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件抛丸能否消除部分焊接残余应力?

楼主(2012-02-10):
如题.公司目前做一种600多升的挖掘机的油箱,以前隔一段时间就会接到顾客的投诉说油箱底部焊缝渗油(所有渗漏的位置大致一样),后来对焊接工艺做了改善已经快10个月没出现该问题了.但是同焊接工艺改善大致相同期间公司对所有油箱进行抛丸处理,当然抛丸初衷是为了除焊渣氧化皮划伤等.因此想请教各位,抛丸能否消除部分焊接应力?

网友:
作用不大,因为产生的震动有限。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因为抛丸的力量比较大,而且油箱的壁应该不太厚,应力可以消除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因为抛丸的力量比较大,而且油箱的壁应该不太厚,应力可以消除一部分。、

油箱本体的板厚是6mm的

网友B:
应该可以。看你说的,似乎是先焊接后抛丸,我在想一个问题,焊前先抛丸去除氧化皮、油污等杂质,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看你说的,似乎是先焊接后抛丸,我在想一个问题,焊前先抛丸去除氧化皮、油污等杂质,会不会更好 ...

由于使用的板材是SPHC的酸洗板因此板材上没有锈,氧化皮等,会有少许油迹,焊接前油迹会用抹布擦掉

网友:
焊接变形和去油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控制好变形主要是焊接工艺

网友:
先焊接后抛丸,应该可以消除一部分。

网友:
确实可以消除一部分,但是作用应该不是很大。喷丸的主要作用是使工件表面产生一压应力层,从而提高工件的疲劳寿命。

网友(2012-05-04):
可以产用热处理的方法来消除残余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