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五轴磨床主轴停机状态下滑落,请教原因

楼主(2012-02-10):
各位大侠请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我司一台瓦尔特的五轴磨床停机状态下,主轴滑落是什么原因造成。急等!

网友A:
我不清楚你的具体结构,如果要是数控的话,垂直轴的电机抱闸是不是坏了,如果是油缸平衡的,是不是平衡缸有泄漏。别的地方暂时没想出来。

网友B:
停机状态下是指拍下急停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机状态下是指拍下急停的时候?

是指正常停机的时候,不是拍下急停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清楚你的具体结构,如果要是数控的话,垂直轴的电机抱闸是不是坏了,如果是油缸平衡的,是不是平衡缸有 ...

是瓦尔特的数控五轴磨削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瓦尔特的数控五轴磨削中心!

甭管它是几轴的,你要看的主轴的重力方向的机械结构,和电气的电机型号,一般大型的设备,垂直轴都有平衡系统,电机在停电的时候有抱闸,锁死设计的,你要看它的原理。液压平衡的要看平衡压力还有平衡缸是否有泄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瓦尔特的数控五轴磨削中心!

你可以观察一下重力轴的负载~~

网友:
Y轴电机自锁有问题了,若不是太严重,不用理他;若修的话要换Y轴电机,不便宜;从新工作前最好做下参考运动。

网友:
追问:是在按开门键时吗?

网友:
我遇到过  把你的所有继电器都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