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犁刀弯曲的部分怎么画?

楼主(2012-02-10):
如图,给你这个犁刀(一般的农村农耕时用到的)怎么把图纸画出来,平直的部分测量就可以,就是弯曲的部分不太晓得,跪求前辈们指点!
兄弟刚做这行,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先画内弧,用一直尺横在内弧的两端点。也就是对应圆弧的弦长,测量弦的中点到弧的高度,用初中的几何公式算出圆弧的半径,下边怎么画,就不用再说了吧。

网友:
搞测绘的应该都有样板吧,用样板一靠就行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画内弧,用一直尺横在内弧的两端点。也就是对应圆弧的弦长,测量弦的中点到弧的高度,用初中的几何公式算 ...

你好,能把公式告诉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
直角三角形,两直角边的平方和等去斜边的平方,斜边就是半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把公式告诉我一下吗?谢谢

既然你不知道公式,再告诉你一个简单办法,还用前面的办法,用电脑的CAD制图软件,画出弦长,再画出弦长的垂直平分线,截取一端线的长度(直尺到弧底的距离),和弦的一端头连接成直线,做这条直线的垂直平分线,和那条平分弦的直线交于一点,就是圆心,就可以直接在电脑上量出半径,画出所需要的圆弧了。

网友:
想很准确,可以去抄个数,直接拿回来用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有那么精确吗?妙点画吧,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把犁刀放在白纸上描出轮廓线,再用圆规试画圆确定,这种道具精度要求不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