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国的巨型钻地弹是怎么钻地的?

楼主(2012-02-10):
今天看新闻里面介绍米国最新的巨型钻地炸弹MOP可钻入地下60多米,钻这么深完全靠从高空扔下来的冲击力似乎不太可能,太空中的陨石掉下来也撞不进这么深吧,况且什么材料能承受这么大的力量呢?一些老式钻地炸弹采用的是分级爆破的方式,及炸弹掉下来后一节一节的爆炸,不断地往下炸,但这些炸弹钻地深度都不是很深,若MOP也采用这种方式那得要多少炸药呢?各位大侠们认为这种炸弹是怎么钻下去的呢?

网友:
美国目前公布的MOP来看,该弹长6.2米,直径0.8米,重达13.6吨,采用GPS/INS制导,在炸弹中部“十”字形安装有4个短横翼,尾部有4个可折叠栅格尾翼。

钻地能力强,可攻击地下更深层设施 炸弹的钻地深度受到多种复杂因素制约。土壤或岩石对钻入的炸弹所产生的阻尼力会破坏经过加固的钢制炸弹外壳,使内装的爆炸装置破损。目前估计钻地深度最科学的“长钎钻地”理论认为,最大可能钻地深度与钻地弹长度和密度成正比,与打击目标密度成反比。计算结果表明,即使用目前强度最高的材料制造弹壳,其对地冲击速度也不能大于3000米/秒,而在所有条件都理想的情况下,其对应的钻地深度一般不超过炸弹长度的10倍,而炸弹长度又受到携载飞机的限制。如果在实际应用中,冲击速度和钻地深度超过上述值,炸弹和其内部引爆装置就可能受到严重损坏,使炸弹无法正常起爆。MOP正是依据这一理论开发的,其战斗部壳体采用镍钴钢合金制成,预计对一般加固混凝土的钻深为60米,对坚硬岩石为40米,对超强加固混凝土为8米,远远超过了BLU-113保持的6米混凝土层或30米厚土层的现有钻地深度记录。

网友:
80年代给石油钻探部门制造过钻地弹引信,按原理分析,工作原理应该和聚能穿甲弹的破甲原理相仿,一是使用延时引信,使得炸弹能在瞬间钻入坚硬的物体内,以达到周围有一定的压力,然后使用定向能装药,使炸弹的爆破方向能集中于一点和一个方向上,再一个使用的炸药也得是高能的。没看过钻地弹的实际使用情况,过程述说的不一定专业。

网友:
刚在别处看了黄石公园隆起
再看lz的题目还以为是准备炸黄石公园的火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