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板弯曲后的展开长度怎样计算,有图,帮帮我啊!

楼主(2012-02-10):
请看图,算展开长度,请帮帮忙吧,最后把算的那个过程也写出来啊,不会传,看第二张图吧,在线等高手,急着呢1

网友A:
直接用内R往外 offset 1.5  ,测出弧长即可得知展开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内R往外 offset 1.5  ,测出弧长即可得知展开长。

不是要用到系数来算的吗,

网友B:
用solidworks画,让软件帮你准确计算!

网友C:
这个也算不出来??? 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olidworks画,让软件帮你准确计算!

我知道啊,但我要自己用公式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也算不出来??? 唉。。。。。

你是来拿积分的?要不怎么说无益于本帖子的话!

网友(2012-05-08):
按中心层展开,减去69度的展开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