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板和精板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2-11):
精板就是避光板尺寸更精确吗?

网友:
精板比光板尺寸更精确是对的,
一些称为毛料,毛料就是没磨过的的,光板就是将毛料六面都磨了一次,与实际要的尺寸相差很大,通常是留多不留少,精板就是尺寸加工到你想给供应商的尺寸给你,

网友:
在模具生产的过程中很多的模具生产厂一般都更愿意把一些初加工的工序安排给更具备加工优势的厂家去做,所以就有了像光板加工和精板加工的概念。自己就专注于生产的核心控制。应该说,光板加工一般是六面光,但是一定要把基准位置确定,加工后做好标注。其他尺寸可根据技术要求留一定的后加工余量。精板加工一般来说应该按照实际设计要求加工尺寸到位,但是,由于一般外发加工的精板基本上都是模具的镶件,所以实际上精板仍然会留有一定的配合磨加工余量。

网友: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
光板:廠商供貨時尺寸一般會預留0.5mm的余量,自已再精加工
精板:就是直接加工到你想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