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化玻璃如何切割

楼主(2012-02-11):
我公司在其他设备上使用大块的钢化玻璃,并且有许多的订货在仓库,现在我们另外的设备上用的钢化玻璃尺寸有了改变,为了减少库存,打算用仓库里面大的钢化玻璃改小块使用,我不知道如何的切割,请教行业的老师,钢化玻璃怎么样才可用切割呢?请不吝赐教

网友:
钢化玻璃不能切割的,在钢化之前都切割处理好了的。如果真的用比钢化玻璃硬的刀切割,钢化玻璃会崩碎的

网友(点评):
长见识了,知道了些钢化玻璃的特性

网友:
玻璃在钢化之前就必须切到所需要的尺寸 钢化之后不能再切

网友:
中央台播放过   我爱发明   栏目,介绍过水刀,玻璃幕墙的玻璃可以切,不知道你这行不?

网友:
也就试一下水切割了。

网友:
激光切割好像可以呢,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了,我回头再看看

网友(2012-07-27):
那要看你的钢化玻璃是怎么钢化的了,如果说物理钢化的话任何东西都切割不了,这个东西表面存在很大的压应力,内部存在很大的拉应力,一旦你把它破坏,应力平衡失稳,瞬间就爆炸了。如果这些玻璃是化学钢化玻璃,也就是在玻璃的表面渗入一些大直径离子,那是可以切割的,但是不是所有切割的玻璃都是能用的,如果切割边质量差,玻璃强度很低,还是不行的。

网友:
一般玻璃玻璃原片在没钢化之前是可以切割的,开孔,开槽,开缺口,开斜边,用的最多的就是水刀切割的,钢化后,基本没办法了,容易爆的

网友(2013-05-24):
激光切割机可以切割

网友(2013-07-01):
割完后强度有影响?

网友(2013-08-16):
激光?你知道激光的切割原理么,不知道不要乱说

网友(2014-10-23):
激光是能切割玻璃的, 问题是在厚度上是非常薄的玻璃。
1 N% {. O3 {7 V5 S* {水切割是可以切, 但是要求的条件比较高,很麻烦, 我切过,做实验可以, 用来生产的话就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