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另存为DWG格式时的比例怎么调?

楼主(2012-02-11):
solidworks工程图另存为DWG格式时的比例怎么调?比如SW工程图中标的尺寸是10,但是到DWG中再测量尺寸10的时候比例就变了,有什么好的办法能避免这个问题啊?

网友:
方法1:把图纸比例变成1:1再保存为DWG格式。
方法2:在CAD里把图纸进行缩放,,倍数是图纸比例的倒数。

网友(点评):
我每次都是用第一种方法来转换的

网友:
我一般是在CAD中再缩放调整的

网友(点评):
CAD里缩放的话,原先标注的尺寸就变了啊

网友A:
1:1的转,1:1的画,调整图框适应图形,不管转到哪还是给外协电子图纸,都好用

网友(点评):
能说下具体的操作步骤吗?图1:1的话不能放到图框啊,图太大了

网友:
另存时有个选项,点一下出来的窗口中选择一比一比例,选择字体。

网友:
制作 工程图时 在图纸上右键 出对话框,有比例选项,调成1:1 就可以了

网友(2012-05-23):
旁边的比例

网友:
你点击另存CAD后,出现的对话框中,有选项键,点击后把比例设定的和SW工程图的实际比例一样,保存就行了。

网友(2012-09-15):
比例选项调成一比一最好了

网友(2012-11-20):
引用 网友A:
1:1的转,1:1的画,调整图框适应图形,不管转到哪还是给外协电子图纸,都好用

缩放图框,都是这样用,,,,,,

网友(2013-06-10):
可以百分百肯定正确的一种方法:楼上也说到,首先,点击一下你的主视图,左边就会出现一个框,改成你想要的比例,如果可能的话,尽量改成1:1的比例(图框不够大就改成大的图框,当然不改也行,反正图框可以在CAD里再搞)。在左边设计树那里,右键点击“图纸格式1”,选择“属性”,然后你可以看到“比例”选项,改成刚才你选择的比例。然后另存为“.dwg”文件。你的CAD文件里的图纸的尺寸绝对是正确的,不信你从新标注一下已有尺寸,看是不是一致的。其实比例不一定要1:1的,只不过1:1的比例方便导出程序。

网友:
弹岀的对话框如何去掉

网友B(2013-12-19):
我一般是将Solidworks工程图1:1转为DWG后,再重建一个DWg,将转化后的文件复制进去。。。看着有点麻烦,但是图层,字体就不用自己再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是将Solidworks工程图1:1转为DWG后,再重建一个DWg,将转化后的文件复制进去。。。看着有点麻烦,但是 ...

xiexie

网友C:
有个一了百了的办法,在另存DWG时在选项对话框里设置输出比例1:1激活,如图

网友(点评):
一会试一下

网友(点评):
你SW是什么版本的,我2012的怎么另存为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2014-08-11):
引用 网友C:
有个一了百了的办法,在另存DWG时在选项对话框里设置输出比例1:1激活,如图

这个方法可以,我一直用

网友:
右键 属性里设置

网友:
觉得autocad标注也不太方便,有没有标准SOlidworks工程图模板?

网友(2014-12-25):
上面说都好用

网友(2015-06-23):
在sw的工程图右击鼠标弹出对话框选择属性点击,弹出对话框选择1:1确定,在另存为dwg

网友(2016-11-22):
引用 网友A:
1:1的转,1:1的画,调整图框适应图形,不管转到哪还是给外协电子图纸,都好用

大侠,怎么调整图框 啊?